[原创] 解读标准CJJ 89-2012中关于路灯电缆和接头的要求

楼主(2016-09-08):
解读标准CJJ 89-2012中关于路灯电缆和接头的要求

-----凌强

标准CJJ89-2012《城市道路照明工程施工及验收规程》  2012年11月01日正式实施,由住建部发布。详细规定了道路照明工程的施工要求和验收标准,相比之前的标准,适当地提高了城市道路照明设备安装施工质量标准,增加了箱式变电站、地下式变电站、架空电缆、智能监控系统、LED路灯、高架路及桥梁路灯的安装要求等内容。

     本文作者在电缆连接领域从事相关工作和研究超过十年。作者将结合CJJ89-2012标准和实际工作经验,就路灯照明电缆和电缆接头的应用,进行尽可能完整的解读。

     我们注意到,标准CJJ89-2012中,有部分黑体字标准的条文,这样的条文是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关于电缆的有6.1.2、6.2.3、6.2.11,下面我们就先来解读这三条强制性的条文。

一、 接头禁止安装部位

强制性条文:【6.1.2】电缆直埋或在保护管中不得有接头。

这条强制性条文,对目前常见的两种敷设方式做了硬性规定,不管是直埋还是穿管,在两根路灯杆之间电缆不得有中间接头,换句话说,只允许在路灯杆处,做接头或者分支接头。这就要求在电缆敷设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保护电缆外护套,常用的分段敷设方式就有很大的优势。

其中6.1.3、6.1.4都对敷设时的注意事项做了要求,并对电缆预留量做了规定。6.1.3中规定不应使电缆在支架上或地面摩擦拖拉,如果不分段敷设,是较难做到的。6.1.4中规定了预留量,电缆的敷设长度为电缆路径长度的110%,如果是全部走地下,电缆不引出到灯杆内的方式,则需要做井,并在井中完成预留。6.1.4也说“当电缆在灯杆内对接时,每基灯杆两侧的电缆预留量宜各不小于2m”,这个是建议,根据采取的对接方式有关,但都是充分考虑后期检修维护的余量。“当路灯引上线与电缆T接时,每基灯杆电缆的预留量宜不小于1.5m”这个也是建议,根据T接的方式,充分考虑后期检修维护的余量,如果是绝缘胶带绕包或压接端子方式,由于这种方式的故障率较高,因而预留量宜不小于1.5m;如果采用路灯专用的防漏电连接器,则预留量可以小于1.5m,甚至0.5m,这在有的路灯管理所已经得到了验证。

6.1.5对电缆的型式和截面积做了要求。

6.1.6、6.1.7对直埋电缆的标志、埋深做了要求。

二、详谈电缆接头。

L1YJD)2LL)1VPH@MC_7YIVX.png 电缆接头要详谈,是因为接头是最容易引发事故的点。就好比人的关节,连接是薄弱点,因而要引起重视。但在实际安装施工过程中也是最容易忽视的地方。在验收规程6.1.8中谈到“运行经验表明,由于施工不当造成电缆芯线接触不良容易发热,塑料护套不清洁、密封不好,潮气和水分容易进入造成绝缘强度降低而发生故障。”

工程施工条款6.1.8中对接头和终端头的制作详细进行了规定,在实际应用中,很多管养单位没有严格按照标志执行。条文是这样说的:“电缆接头和终端头整个制作过程应保持清洁和干燥;制作前应将线芯及绝缘表面擦拭干净,塑料电缆宜采用自粘带、粘胶带、胶黏剂、收缩管等材料密封,塑料护套表面应打毛,粘接表面应用溶剂除去油污,粘接应良好。”在实际操作中,很多施工单位图省事,随意用绝缘胶带缠绕包裹一下了事,这样的后果就是接头密封防潮性能很差,接头经过2-3年,就会松弛老化甚至漏电,引发对灯杆放电,甚至引发触电事故,见上图(明显的放电点)。

标准中这样不厌其烦的说明,其中重点在于密封,不管用自粘带,还是胶黏剂,必须要做好密封,防止潮气或水分进入,导致接头腐蚀,电阻增大。包括塑料护套表面应打毛,也是为了增加粘接力度,提高密封性能。在做的好的单位,经过认真总结,有如下几种方式,能够将密封尽量做到位:

1)皖南有个城市,接头安装时,芯线按照国家标准要求,缠绕长度大于7CM,然后先用绝缘胶带缠绕包裹,再用防水胶缠绕包裹。接头合格时间能够延长到5年以上,如下图。

这样的安装质量,是完全站在负责任的态度上,不顾安装难度,为了保障路灯质量和避免事故的角度出发的。

平均安装一个接头的时间在10分钟左右。

2)在江苏地区某城市,接头安装时,除了用绝缘胶带缠绕之外,外面还用收缩管进行密封,也能将接头合格时间维持到5年左右。但在使用铝合金电缆之后,差不多2年左右时间,接头质量问题频频发生,说明防水防潮效果还是有些欠缺。

{VWC5V`OVI4EV3[25`VXL(S.png 3)近年来,秉岳电气开发了路灯专用的防漏电连接器,在很多地方使用之后,反响非常好。秉岳防漏电连接器从性能上,彻底解决了防水密封问题,通过水下耐压实验,同时也能铜、铝电缆通用,解决了铝合金电缆推广使用后和既有铜线之间的过渡连接问题;秉岳防漏电连接器从使用上,安装非常简单,平均安装一个接头的时间在一分半钟左右,大大缩减了安装难度。

并且在维护检修的时候,也非常的方便。

)@1BIM[(F1}_FT_FTCE.png 4)也有的地方使用不断线连接。如果是在灯杆内采用不断线连接方式,会存在最小弯曲半径不符合要求,标准中关于电缆工程施工规程第一条6.1.1就规定,对于塑料电缆,无铠装的单芯,要求是电缆直径的20倍。在验收规程中关于电缆线路第一条又再次强调:“6.1.1在施工时电缆的弯曲半径不应小于本条的规定,以保障不损伤电缆和投运后的安全”。弯曲半径不符合要求会有什么后果呢?很明显的,在弯曲处,外侧的绝缘被拉伸变薄,绝缘强度大大降低。并且从敷设难度来说,这样的敷设很难保证不拖拉摩擦电缆护套。并且做接头时,难度会很大,如图中所示,只能简单的包裹一层绝缘胶带,根本没有做密封处理,严重违反标准规定。

管养单位千万不能由着施工单位图简单省事,而置标准于不顾,置路灯供电安全于不顾,置人们生命财产安全于不顾!

5)近些年,也有的地方采用不在灯杆内做接头的方式,而是在灯杆下安设人工井,将接头做在井中。首先标准6.2.17对于如何设置工作井有规定,安装人工井在“过街管道两端、直线段超过50米时应设工作井,灯杆处宜设置工作井”,工作井的安设费用较大,在不需要安设人工井的地方,尽量采用穿管引出的方式。通读整篇标准,均没有提到在人工井处安装T型分支接头的条文。在人工井中如果安设接头,对于防水密封要求非常高,普通的缠绕密封方式是无法满足要求的。

有的地方采用绝缘穿刺线夹。笔者在2007年的时候,就尝试过在路灯电缆中安设绝缘穿刺线夹的方式,包括人工井或者采用灌胶盒保护直埋的方式,但到2009年的时候,就没有办法继续推广下去,原因很简单,就是后期的维护检修非常麻烦,成本非常高昂。

综上所述,采取新型的路灯电缆专用防漏电连接器是非常不错的接头方式,在验收规程中“6.1.9 绕接和接线端子连接往往会造成接触不良或接触面积减小,从而影响电缆的正常工作”,说明传统的方式引发的问题引起了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也希望能够有专用的连接器来解决接头问题。

三、直埋敷设

强制性条文:【6.2.3】直埋敷设的电缆穿越铁路、道路、道口等机动车通行的地段时应敷设在能满足承压强度的保护管中,应留有备用管道。

直埋敷设方式面临很多技术问题,从标志的设置(6.1.6)和埋深(6.1.7),以及回填方法(6.2.1)都做了详细规定,特别是“6.2.2 直埋电缆应采用铠装电力电缆”。同时对于“6.2.4 在含有酸、碱强腐蚀或有震动、热影响、虫鼠等危险性地段,应采取防护措施”,都对管养和施工提出了较高要求。

四、穿管敷设

强制性条文:【6.2.11】交流单芯电缆不得单独穿入钢管内。

对于穿管敷设的方式,标准作了详细规定,包括保护管的直径(6.2.6),管口和连接方式(6.2.7,6.2.8),同样对密封作了重要描述,比如“6.2.8  ……在插接面上应涂以胶黏剂黏牢密封;采用套接时套接两端应采取密封措施。

本文受限于作者自身的经验水平,难免会有遗漏和偏颇的地方,欢迎指正,共同探讨!

网友(2017-01-03):
I think it is very hard

网友:
but not easy too

网友:
thank about it  really hard

网友:
I will trya to do that bu tssaa

网友:
can we try that

网友:
okay we wil see

网友:
can you help 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