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的transaction比对时怎么去掉record信息

楼主(2016-09-08):
UVM_INFO @ 1470: reporter [MISCMP] 1 Miscompare(s) for object req_ext1@949 vs. my_transaction@897
Compare FAILED
the expect pkt is
------------------------------------------------------------------------------------------------
Name                           Type                 Size  Value
------------------------------------------------------------------------------------------------
req_ext1                       my_ext1_transaction  -     @949
  dmac                         integral             48    'h111111111111
  smac                         integral             48    'h222222222222
  ether_type                   integral             16    'h3333
  pload                        da(integral)         50    -
    [0]                        integral             8     'h30
    [1]                        integral             8     'h4a
    [2]                        integral             8     'hd9
    [3]                        integral             8     'hdf
    [4]                        integral             8     'h32
    ...                        ...                  ...   ...
    [45]                       integral             8     'hef
    [46]                       integral             8     'hd1
    [47]                       integral             8     'h85
    [48]                       integral             8     'h5
    [49]                       integral             8     'h66
  crc                          integral             32    'h192b181a
  begin_time                   time                 64    0
  end_time                     time                 64    1430
  depth                        int                  32    'd2
  parent sequence (name)       string               11    my_sequence
  parent sequence (full name)  string               38    uvm_test_top.env.i_agt.sqr.my_sequence
  sequencer                    string               26    uvm_test_top.env.i_agt.sqr
------------------------------------------------------------------------------------------------
the actual pkt is
----------------------------------------------------
Name            Type            Size  Value
----------------------------------------------------
my_transaction  my_transaction  -     @897
  dmac          integral        48    'h111111111111
  smac          integral        48    'h222222222222
  ether_type    integral        16    'h3333
  pload         da(integral)    50    -
    [0]         integral        8     'h30
    [1]         integral        8     'h4a
    [2]         integral        8     'hd9
    [3]         integral        8     'hdf
    [4]         integral        8     'h32
    ...         ...             ...   ...
    [45]        integral        8     'hef
    [46]        integral        8     'hd1
    [47]        integral        8     'h85
    [48]        integral        8     'h5
    [49]        integral        8     'h66
  crc           integral        32    'h192b181a
----------------------------------------------------

--- UVM Report Summary ---

** Report counts by severity
UVM_INFO :    3
UVM_WARNING :    1
UVM_ERROR :    0
UVM_FATAL :    0
** Report counts by id
[MISCMP]     2
[RNTST]     1
[UVM_DEPRECATED]     1
$finish called from file "/home/eda/synopsys/vcs_2014_32/etc/uvm-1.1/base/uvm_root.svh", line 438.
$finish at simulation time                 1530
           V C S   S i m u l a t i o n   R e p o r t
Time: 1530 ns
CPU Time:      1.490 seconds;       Data structure size:   0.3Mb
Sun Sep  4 05:34:33 2016
Note: Execution of simv_ exited with code 1
CPU time: 14.439 seconds to compile + .408 seconds to elab + 1.159 seconds to link + 2.049 seconds in simulation

网友(2016-12-12):
刚学不久,个人愚见,仅供参考。请问是使用的Field_automation机制吗?如果是可以使用类似如下:
`uvm_field_int(depth, UVM_ALL_ON | UVM_NOCOMPARE)
若有错误还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