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阻的PCELL如何制作?

楼主(2016-09-08):
不会skill,所以用GUI做了一个电阻的pcell,下面几点如何设置?
1,连接方式(series or parallel)?用metal1连接起来
2,根据W和L计算Total Resistance?
3,根据Total Resistance计算W或L?
谢谢!

网友:
1:不要折磨自己
2&3:这是CDF callback做的事情,还是要SKILL...

网友(2019-12-18):
今天刚把电阻做成能串并联的

网友(2024-04-16):
想问您解决1的问题了吗

网友:
需求3应该没有办法实现,一个电阻值可以对应很多个尺寸的电阻,只要宽长比一致就行;
其他都是电阻pcell的常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