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验证环境里面如何访问DUT的内部信号?

楼主(2016-09-08):
请教一个问题,验证环境里面不是要引用DUT内部号嘛,可以用top.dut.signal访问,可以宏定义`define DUT top.dut,这样环境的重用性就好。请问下还有哪种方式不使用宏定义来访问DUT内部信号,谢谢

网友:
confid_db or get_db

网友:
好像是因为UVM使用package封装的原因,UVM环境内部无法直接访问
可以使用uvm_hdl_read,uvm_hdl_deposit进行读写控制吧

网友:
在test或者sequence里面简单的访问dut某些信号,比如force某个信号的值,或者等待某个信号为期望值,可以直接引用,uvm_hdl_read/write也可以不过需要打开仿真器某些选项,否则可能出现错误。
如果是复杂一些的访问,建议使用interface,interface无所谓dut内部还是外部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confid_db or get_db如何实现访问DUT内部信号?

楼主(2016-10-27):
验证环境中访问DUT中的信号,除了top.dut.xxx,还有哪些访问方式
14:12:30
【吐槽】大飞侠 2016/10/27 14:12:30
dpi之类的吧,寄存器模型就是用的此类方法
14:17:29
【话唠】Ricky 2016/10/27 14:17:29
vpi也可以
【话唠】Ricky 2016/10/27 14:17:39
自己写个函数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定义interface,在顶层config_db :: set, 底层component build时,先config_db ::g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