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中时序减免系数设置问题

楼主(2016-09-08):
最好的时序分析模式是基于时序减免的OCV模式,问:时序减免系数是如何确定的?读入的一套时序库是选max、min还是typ?

网友:
timing derate系数如何确定,其实与uncertainty如何设置问题类似。不同工艺下有不同的参考值,你要么问foundry推荐值,要么看你们之前项目经验值,在这里问人给你个值,你也不敢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值根据工艺库的哪些参数来确定呢?说实话,这边没什么项目经验。uncertainty也不知道怎么设。。。 那读入的一套时序库是选max、min还是typ?

网友:
这个问题很深很深。。。。。。
sta里面最深的一个问题,和工艺强相关,前期一般按照foundry给的参考值,或者自己再加点margin。有时候需要根据回片测试的结果,调整这个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