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ic616字体好小,看着眼疼,有哪位大神知道该怎么调字体的吗?

楼主(2016-09-08):
我的cadence是安装在Linux上的,直接调Linux的字体大小,只是让cadence任务栏名称的字体变大,里面的字体还是小

网友A(2018-03-17):
hiSetFont( "label" ?size 12 )

网友B(2020-02-10):
引用 网友A:
hiSetFont( "label" ?size 12 )

你好,在linux桌面上把字体大小改了,但打开cadence字体显示还是特别小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在linux桌面上把字体大小改了,但打开cadence字体显示还是特别小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

您好!你的字体调好了吗?怎么设置的?

网友:
我输了hiSetFont("ciw"  ?size  16) 为什么系统提示语法错误?

网友C(2020-03-17):
引用 网友A:
hiSetFont( "label" ?size 12 )

谢谢大佬,在CIW里改一下就成功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佬,在CIW里改一下就成功惹

请问能不能分享下具体操作,非常感谢

网友(2020-04-18):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佬,在CIW里改一下就成功惹

同问怎么操作的,谢谢

网友(点评):
hiSetFont( "ciw" ?size 14 ) hiSetFont( "lable" ?size 14 ) hiSetFont( "text" ?size 14 ) 在virtuoso的输入框里输入【load “包含上面内容的text文件的路径”】再按回车

网友D(2021-05-24):
事实是可以适当增加其大小,但不解决根本原因,比如设置20左右或以上,里面窗口里的字会重叠,因为字变大了,空间还是那么大。在线等解决办法

网友(点评):
请问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2021-12-09):
引用 网友D:
事实是可以适当增加其大小,但不解决根本原因,比如设置20左右或以上,里面窗口里的字会重叠,因为字变大了 ...

请问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

网友(2022-03-20):
引用 网友D:
事实是可以适当增加其大小,但不解决根本原因,比如设置20左右或以上,里面窗口里的字会重叠,因为字变大了 ...

同求解决办法

网友(2022-07-05):
引用 网友D:
事实是可以适当增加其大小,但不解决根本原因,比如设置20左右或以上,里面窗口里的字会重叠,因为字变大了 ...

请问你解决字体重叠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事实是可以适当增加其大小,但不解决根本原因,比如设置20左右或以上,里面窗口里的字会重叠,因为字变大了 ...

同求,怎么不折叠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样才不会重叠

网友(2022-11-28):
引用 网友A:
hiSetFont( "label" ?size 12 )

这个管用,谢谢大佬

网友(2023-07-03):
引用 网友D:
事实是可以适当增加其大小,但不解决根本原因,比如设置20左右或以上,里面窗口里的字会重叠,因为字变大了 ...

同问解决了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同求,怎么不折叠

你好,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解决,每次手动拉一下。

网友(2024-03-27):
亲试有效
hiSetFont("label" ?name "Open Sans" ?size 12)libmanager ciw等操作栏字体大小
hiSetFont("ciw" ?size 12) ciw输入栏与输出字体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