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BGA烧不进去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09-08):
FBGA烧不进去是什么原因?

网友:
看一下下面的状态栏红色字体的是什么,一般烧不起先排查板子是否上电,AS或者jtag口是否插对,否则可能烧录口烧掉了。

网友:
你先说下你是什么加载方式?AS, PS, PPA还是JTAG?
如果是前面几种,看下硬件的加载模式的电阻上下拉是否正常,加载的时序是否正常等。
一个一个的来排查

网友:
FBGA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
回复 楼主:

   什么型号?什么错误?

网友:
假設硬體軟件都開好了  應該很高機會應該是要燒入的硬體版本沒選正確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用的什么tool烧的?什么型号的FPGA?我之前遇到这样的问题,降低jtag的频率就好了

网友:
这种问题查到最后基本都是线连错了,在检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