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CDC软启动电路

楼主(2016-09-08):
一般软启动电路都是由一个固定偏置电流给软启动电容充电,就是所谓track_ss电压缓慢上升,以防止浪涌电流。或者采用分段式软启动,此处暂不讨论。
问题是,见过一个电路中的软启动电流受到外同步时钟方波的影响,即所谓充断充断的状态。请问这算不算是分段式软启动,有什么好处。
还有就是,浪涌电流说的就是电感,对吗?
谢谢大神回答!

网友:
I think,
This method may uses clock to control the charger current to get a average current.
The different duty will get the different charger current to control soft-start time.

mpig

网友:
楼主头像是哪个妹子?

网友:
用正脉冲去控制宠电,貌似不错,softstart时间一下可以增大几十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再考虑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女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在怀疑是用来延长软启动时间的,可是以前没人这么做啊,无意中进入了一个新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