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与PC沟通

楼主(2016-09-09):
大家好,我是FPGA的新手,一名研究生,最近教授希望我将电脑与FPGA的沟通做起来(电脑将一个DATA传进FPGA,再由FPGA进行计算),实验室使用的是Nesys 4 以及Basys 3的版子 我们使用vivado ,目前我知道这个需要使用uart的ip core 但是实在不知道如何使用且完成 网路上也找不到教程,有人可以提供协助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了解uart是干什么的吗?连接PC的串口,用串口工具传输。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我想要实现一个加法器,算式在电脑以txt档传进FPA内进行计算 请问有好的建议吗

网友:
这个还是不太懂

楼主:
回复 网友B:

   简单说 就是我希望实现一个加法器,但是input需要由电脑给DATA在由板子上的LED验证结果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UART就很简单了,随便下载一个串口调试器,putty什么的,上位机程序都省了,在FPGA上开发一个uart控制器,或者用IP,和电脑串口,或用usb转串口线和电脑usb口接。。。uart控制器接收从电脑传过去的数据,然后送到FPGA里面的加法器,实现加法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使用nexys4 DDR ,vivado有提供 uart 16550的ip core,但是我不会使用 也找不到教程 请问可以提供个范例吗

网友:
方法很多,要速度快点就以太网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教程我也难以提供,你可以参考IP的使用手册啊

网友:
matlab通过串口向FPGA写数据,当然对FPGA串口的控制是我们自己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