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RHEL6.4 下安装QUESTASIM64位的问题

楼主(2016-09-09):
执行install.linux的时候出现以下LOG信息:

Using previously installed MSI 3.4-023 from: /root/mgc/install.ixl
[root@localhost questasim]# Using Java version 1.6.0
Exception in thread "main" java.lang.UnsatisfiedLinkError: /root/mgc/install.ixl/JRE/lib/i386/xawt/libmawt.so: libXtst.so.6: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at java.lang.ClassLoader$NativeLibrary.load(Native Method)
at java.lang.ClassLoader.loadLibrary0(Unknown Source)
at java.lang.ClassLoader.loadLibrary(Unknown Source)
at java.lang.Runtime.load0(Unknown Source)
at java.lang.System.load(Unknown Source)
at java.lang.ClassLoader$NativeLibrary.load(Native Method)
at java.lang.ClassLoader.loadLibrary0(Unknown Source)
at java.lang.ClassLoader.loadLibrary(Unknown Source)
at java.lang.Runtime.loadLibrary0(Unknown Source)
at java.lang.System.loadLibrary(Unknown Source)
at sun.security.action.LoadLibraryAction.run(Unknown Source)
at java.security.AccessController.doPrivileged(Native Method)
at java.awt.Toolkit.loadLibraries(Unknown Source)
at java.awt.Toolkit.<clinit>(Unknown Source)
at java.awt.Color.<clinit>(Unknown Source)
at javax.swing.plaf.metal.MetalTheme.<clinit>(Unknown Source)
at javax.swing.plaf.metal.MetalLookAndFeel.getCurrentTheme(Unknown Source)
at javax.swing.plaf.metal.MetalLookAndFeel.createDefaultTheme(Unknown Source)
at javax.swing.plaf.metal.MetalLookAndFeel.getDefaults(Unknown Source)
at javax.swing.UIManager.setLookAndFeel(Unknown Source)
at javax.swing.UIManager.setLookAndFeel(Unknown Source)
at javax.swing.UIManager.initializeDefaultLAF(Unknown Source)
at javax.swing.UIManager.initialize(Unknown Source)
at javax.swing.UIManager.maybeInitialize(Unknown Source)
at javax.swing.UIManager.getDefaults(Unknown Source)
at com.mentor.install.controlpanel.Install.main(Install.java:630)

然后 安装 libXext.i686之后依然提示这个lib找不到;有谁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2019-10-23):
遇到了,不知道楼主解决了嘛?如果解决了请指点一下,如果还没有的话,交流下?

网友(2020-08-15):
有人已经结局了么,你们的Linux系统用起来怎么样,费了半天劲才走到这一步的,之前是64位机不能运行32位程序,安装32位的库,都整了半天。感觉ubuntu 不适合用来干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