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分频电路

楼主(2016-09-09):
clock tree上一个dff和inv组成的2分频,dff/Q没有create_generate_clock,
icc做完cts后dff的位置被移到很远处,但是inv位置没有跟着动,所以出现violation了,
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啊,这个inv为什么没有跟着动呢??

这种结构都需要create_generate_clock吗??

网友:
分频电路都需要设置create_generate_clock,因为主时钟源的时钟对象规范在寄存器中停止。如果你不指定寄存器的输出信号为生成时钟,工具不会认为他是时钟信号。我有遇到这样的经历,不设分频模块的输出时钟为生成时钟,其功耗远远超过了将分频输出的时钟信号作为生成时钟的功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dff/Q create_generate_clock,但是inv还是不会和dff一起动

网友:
icc做完cts后dff的位置被移到很远处,但是inv位置没有跟着动,所以出现violation了

你确定是因为其位置被移动而违例了?你的是setup 还是hold的违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dff/Q后面有cts buffer,但是由于距离太远,dff和inv的delay依然很大,是setup violation
这个violation后面的流程应该可以修掉,但是我希望在cts阶段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