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同步电路怎样通过时序避开毛刺?

楼主(2016-09-09):
我看到有些资料说,在同步电路里可以通过时序关系避开毛刺。请问具体是怎么实现的呢?写rtl的时候可以看到毛刺大概出现在什么时候,然后通过delay或者加快时序使这个毛刺避开clk capture的时候?

网友:
你都说了是同步电路了,工具自然是会检查timing的,STA的timing clean的电路,clock当然不会抓到毛刺。STA的setup/hold检查,直观一点说,就是为了让抓信号的时钟沿出现在数据中段稳定时刻,避开可能存在毛刺的数据信号跳变处。

时钟只有在抓异步信号时,才可能抓到不稳定处,从功能上看,只是最后信号被稳定抓到的早晚问题,当前抓到0还是1都不影响功能。

楼主:
其实我的问题是,怎样预测毛刺出现在哪个时间点上?怎样避开的呢?

回复 网友A:

"直观一点说,就是为了让抓信号的时钟沿出现在数据中段稳定时刻,避开可能存在毛刺的数据信号跳变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个同时变化的信号在做组合逻辑时会出现毛刺。同步信号的毛刺不需要从设计上去考虑避开,做完CTS routing后时钟不可能会抓到毛刺。

楼主:
“同步信号的毛刺不需要从设计上去考虑避开,做完CTS routing后时钟不可能会抓到毛刺。”

为什么呢? 为什么routing之后时钟不可能会抓到毛刺? 某条path上出现的毛刺应该会在某个时间窗口出现,这个窗口是通过什么计算出来的,又是怎样规避的呢?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先去学习一下STA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愚见:如在逻辑门中,两个输入的信号跳转不同步就会产生毛刺;在寄存器中,如果输入数据端在时钟有效沿没到来前就跳转,便会导致输出错误。曾经遇到时钟是逻辑门的输出,导致时钟信号上有毛刺,所以我认为,跟时序相关的信号采用“<=”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