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神指导悬空的引脚怎样焊到PCB板上

楼主(2016-09-09):
从侧面图可以看出引脚在基底之上,这样的话,最终在PCB上应该怎样焊接呢?需要什么特殊的方法或者工具吗?还请各位大神看看,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创建一个特定封装,将器件的封装体部分以机械孔的形式沉降,焊盘脚在机械孔的两边。
如果不用机械孔的形式,可以将器件引脚机械成型,做出普通贴片形式。

网友(2016-11-24):
网上应该有相应尺寸型号的底座卖的,楼主可以找找。

网友(2017-03-27):
你是说手工焊接还是机器焊接啊,机器焊接的话很简单跟其它没啥区别。手工焊接的话得先把锡融化了,再把零件放上去,不过得多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