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irtuoso xl map

楼主(2016-09-09):
请大神们帮忙:在使用XL时,线路的标准单元都是本身的线路库下没有指定到tf标准库下,这样无法产生版图,请问将线路库和版图map起来的map文件是怎么的?

网友:
XL的时候会弹出一个startup option 在layout和configuration里都点create new
然后一路点ok 到configure physical hierarchy editing
有一个是Global Bindings 这里面有physical library list 。在这里填上你要的PDK库名或者其他你想要的库。
不知道对不对,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在你的cds.lib文件里填上你用的库。。。。

网友(2024-07-12):
这个里面可以放2个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