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corner仿真出错

楼主(2016-09-09):
在做带隙基准的corner仿真时,仿真报错,详细报告见下图,请问是什么原因啊?会不会跟licence有关系?知道的麻烦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
input.scs第二行,语法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啊?自己修改scs文件么?

网友:
不清楚你怎么仿真的。如果是ADE自已产生的网表,不应该有语法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在ADE窗口选的corner,然后按照步骤操作的,中途没有修改任何参数和设置。仿出来就是这种样子。会不会跟软件的licence有关系啊?

网友:
很明显,是你的lib文件的问题,检查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