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测试漏电问题

楼主(2016-09-09):
大家好,测试碰见个问题,就是从电源到地的直流电阻测量只有10欧姆左右,做过orbirch,显示是从电源端口刚一进来就有短路电流,这一批片子都几乎是一样的,漏电路径。不过实在想不明白,猜测是由于被工艺厂在芯片核心区的外围增加了AA dummy, 也就是电源线和PAD下面就是 AA dummy,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影响,求各位大神支招!

网友:
10欧的阻抗,做液晶定位直接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
did you run PEX simulation? Any parasitic devices there?

网友:
怎么感觉是pn结正偏了?
是wafer上测的还是Package测的?

网友:
查lvs,每个warning都不能放过,看有没有软连接了。

网友:
都已经有芯片,还查lvs干什么,直接做emmi吧
漏电路径可以看到,然后可以在layout上面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做过Orbirch,显示刚从电源端口进去就有很大的漏电,测了好几个片子都这样,所以怀疑是AA-dummy 的问题。我做过后仿真提取,不过是没加AA-dummy的,AA-dummy是别人误加的,我可以在后仿真再试试,不过加dummy 的位置和实际芯片不完全一致。请问还有什么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