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天线效应的DRC问题

楼主(2016-09-09):
ICC里面打开了插入diode的开关,读入了ante.rule,而且显示没有天线效应的DRC错误,但是用calibre做drc却提示有100多个天线效应。我看ICC导出的网表里面有天线效应的二极管,为什么calibre drc还是有这么多天线效应呢?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我确定ICC读入了天线效应的rule, 为什么没有修复呢?另外,icc里面检查没有天线效应,为什么calibre drc却检查出了100多个?
请高手支招啊~
谢谢~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你可以把icc的antenna rule设置的紧一点,5%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设置的5%?100多个,我觉得是rule 错了,应该确定rule是不是对的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问题解决了吗?是你的ant rule,添加的有问题吧?100多个不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啦,还没有解决哦,rule文件是fab提供的,读进去之后,用report_antenna_rules也读到了写进去的ruleset lib [current_mw_lib]
remove_antenna_rules $lib
define_antenna_rule $lib -mode 1 -diode_mode 4 -metal_ratio 0 -cut_ratio 20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lib -mode 1 -layer "VIA1" -ratio 20 -diode_ratio {0 0 0 1e+07}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lib -mode 1 -layer "VIA2" -ratio 20 -diode_ratio {0 0 0 1e+07}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lib -mode 1 -layer "VIA3" -ratio 20 -diode_ratio {0 0 0 1e+07}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lib -mode 1 -layer "VIATP" -ratio 20 -diode_ratio {0 0 0 1e+07}

define_antenna_rule $lib -mode 4 -diode_mode 4 -metal_ratio 400 -cut_ratio 0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lib -mode 4 -layer "MET1" -ratio 400 -diode_ratio {0 0 0 1e+07}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lib -mode 4 -layer "MET2" -ratio 400 -diode_ratio {0 0 0 1e+07}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lib -mode 4 -layer "MET3" -ratio 400 -diode_ratio {0 0 0 1e+07}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lib -mode 4 -layer "MET4" -ratio 400 -diode_ratio {0 0 0 1e+07}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lib -mode 4 -layer "METTP" -ratio 400 -diode_ratio {0 0 0 1e+07}

1

您看这个ruel有问题吗?
非常感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啦,是把400改成380吗? -diode_ratio {0 0 0 1e+07}和VIA -ratio需要改吗?set lib [current_mw_lib]
remove_antenna_rules $lib
define_antenna_rule $lib -mode 1 -diode_mode 4 -metal_ratio 0 -cut_ratio 20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lib -mode 1 -layer "VIA1" -ratio 20 -diode_ratio {0 0 0 1e+07}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lib -mode 1 -layer "VIA2" -ratio 20 -diode_ratio {0 0 0 1e+07}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lib -mode 1 -layer "VIA3" -ratio 20 -diode_ratio {0 0 0 1e+07}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lib -mode 1 -layer "VIATP" -ratio 20 -diode_ratio {0 0 0 1e+07}

define_antenna_rule $lib -mode 4 -diode_mode 4 -metal_ratio 400 -cut_ratio 0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lib -mode 4 -layer "MET1" -ratio 400 -diode_ratio {0 0 0 1e+07}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lib -mode 4 -layer "MET2" -ratio 400 -diode_ratio {0 0 0 1e+07}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lib -mode 4 -layer "MET3" -ratio 400 -diode_ratio {0 0 0 1e+07}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lib -mode 4 -layer "MET4" -ratio 400 -diode_ratio {0 0 0 1e+07}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lib -mode 4 -layer "METTP" -ratio 400 -diode_ratio {0 0 0 1e+07}

1

网友:
you can also fix antenna violation through adding buffers

楼主:
回复 网友C:

   Could you please tell me how to add buffers?thank you ~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理解antenna是什么, 简单说rule 查得是metal/gate area ratio, 你metal面积太大, 制造时累计的电量过多,就会击穿gate,造成永久性的破坏, 所以fix 方法基本两种, jumper或者加buffer, 其实就是减少针对一个gate的metal 面积,再简单说就是把一个wire 分成两半,中间插个buffer, metal area不就减半了么。 推荐一个好用的command, add_buffer_on_route in ICC.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设置了一下,ratio由400改成了350,好像错误基本没啥改变,还有其他的办法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您好,我这边有100多个错误,如果一个坐标一个坐标看就太麻烦了哦。。怎么才能看到错误发生在哪根线上呢?需要每根出错的的线都添加buffer是吗?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是没有解决,rule好像没有问题啊。。一直卡到这好久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道你弄好了,我的想法是你用caliber跑的ant文件和ICC跑的ant文件不一致导致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弄好了,是插入二极管修的,用insert_zrt_diode那条命令,就是麻烦了一些。应该是rule不一致导致的,但是我看不懂calibre的ruel,就没有找到它和ICC的rule有什么不一样,呵呵。

谢谢您啦~非常感谢

网友(2022-04-24):
请问一下icc跑drc和calibre跑drc有啥区别呢?只跑一个不行吗

网友(2022-06-07):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100多个错一个一个写的insert_zrt_diode 吗?

网友(2024-08-19):
请问以下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是ant rule不一致的导致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