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drc的错误:Minimum MET1 spacing/notch.....0.23

楼主(2016-09-09):
calibre drc的错误:Minimum MET1 spacing/notch.....0.23,这个drc错误要怎么解决啊?需要在icc里面加什么命令来消除啊?

谢谢各位!

网友:
金属1的间距小于0.23,如果这类问题较多,你可能需要重新布局布线了,通过在布线前设置route rule来解决,如果这类问题较少,可以直接对其修改或根据其版图位置在ICC中进行修改,再导出GDS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请问设置这个route rule的命令是哪一条呀?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