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ker文件比对

楼主(2016-09-09):
我想对两个文件做比对,检查出不同的地方,请问怎么操作?

如果需要写脚本,请提供个样本或者说下步骤也可。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ultra-edit 就有比较好的文件比较功能

网友:
文字檔的比對用 Meld
layout檔的比對 要轉成GDS用Calibre來比對

网友:
calibre很简单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ultra-edit 是什么软件?我在度娘搜了一下好像是文件编辑器。   我是想对GDSII格式文件做比对,这个软件可以实现吗?
  如果可以,能否给我个软件链接?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谢谢两位的回复!
calibre比对是用layout diff吗?

如果是用laker做比对,怎么实现呢?

网友(2016-12-07):
回复 网友D:

laker 不能做比对,要么用calibre,或者calibredr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