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两级运放的摆率是由第一级的尾电流决定,而不是第二级?

楼主(2016-09-09):
Allen书P201倒数第三行说,两级运放的摆率是由第一级源漏电流容量决定,而不是第二级?

网友:
并不是如此。详见sansen书上有论述。

网友:
应该是第一级和第二级最小的。
但是第二级接负载,而负载又可能是变化的,因此设计上要保证第二级电流要大于第一级,使摆率由第一级决定

网友:
MILLER电容跨接在第一级和第二级之间

网友:
最小的决定你的摆率
allen默认第二级比较大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做的第二级的mos管负载与偏置电流形成电流镜吧!如果那样的设计你的第二级nmos管的Vgs就是由偏置的Vgs控制的,而Vdsat=Vgs-VTH所以偏置的mos管可以起到控制输出摆幅的作用!swing voltage,这要看你如何设计第二级的放大

网友:
SR=min{Istage1/Ctot1,Istage2/CL};Istage1,Istage2分别为第一级,第二级电流。Ctot1为第一级输出总的电容,CL为第二级输出电容。在已知负载条件下,补偿会将第一级输出做为主极点。因此,有时会说第一级的决定SR。实际应以该关系式为参考条件:SR=min{Istage1/Ctot1,Istage2/C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