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负载电流范围和调节

楼主(2016-09-10):
如何提高负载电流,我做了一个ldo负载电流最大只能是几毫安,怎么才能提高它啊?所谓的低压差线性稳压器,当输入为6v时,要稳压在3v此时Vds不就是3v吗?怎么是低差呢?如何去了解低差的涵义?

网友:
低压差应该是LDO输出MOS上的压价比较小吧

楼主:
但是当Vin=6,为了得到Vout=3,那么Vds就必须等于3

网友:
个人理解,低压差主要体现在输出大管子上,如果vds大,则表现为效率低而已。。

网友:
你的传输管尺寸太小了,即使全开也出不来电流。
基本上压差除以最大电流等于功率管全开的rdson。这两者决定了传输管尺寸。

网友(2020-07-23):
搞明白了,增大调整管的尺寸,可以增大最大负载电流,此时的压差也会降低,似乎这是个一举两得的做法,但是,功率管的尺寸不易过大,不然会有大的寄生电容对稳定性产生一定影响,版图面积也会变得大

网友:
要提供大的负载电流,那就需要增大功率管的尺寸,题主对低压差的定义有误解,所谓的低压差是指在提供需要的输出电压Vout时所需要的最小输入电压VIN与VOUT之差。而不是说你的输入电压VIN=6与输出VOUT=3的差

网友(2021-02-22):
楼上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