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电流模式DCDC升压变换器

楼主(2016-09-10):
电流模式DCDC升压变换器斜坡补偿用0.5*电感电流下降斜率,但是还是出现开关信号的占空比一会大一会小的现象,输出也是有类似于振荡的现象,为什么?谢谢。

网友:
继续加大补偿试试,再不行可能是ramp电压不正确,让PWM比较器提早产生误动作了。
再就是让EA_OUT为恒定电压,看波形还正确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大斜坡补偿会好,但是是正常计算的1.5倍了,您觉得对吗?会不会是哪里有其他的问题。谢谢。

网友:
没有做过boost,但buck里面这个斜坡补偿,最好分成几个区间,分段不同的斜率补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又看见一个现象,就是负载变化了功率管的占空比一会大一会小的现象就没有了,我觉得就不是补偿的问题了,您再帮我想想,可能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可能VOUT的纹波传输到EA的输出端,形成了环路振荡

EA输出的地方除了加串联的电容电阻,还要加个二阶的滤波电容,你将EA输出加个补偿电容五分之一的滤波电容试试。

还有就是将EA输出直接设为固定电压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加补偿电容还是有这个现象,但是固定EA输出电压,就没有这个现象了,您觉得是什么原因那?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会是EA本身的补偿不够吧?所以电路产生振荡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补偿电容是多大啊,跑个loadtran看看稳不稳定。

可能是VOUT的纹波到EA输出,然后耦合进电流环产生振荡了,看看EA输出的纹波有多大

还可能的原因是EA_OUT到输出峰值电流的gain太小了,又或者EA的输出电流太大,引起了纹波

网友:
这个boost是常压的还是高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高压。我刚才也试了一下,觉得不是补偿的问题。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EA输出电流是280u,gm是700u,补偿电容是1n,没看到有纹波,输出电阻变化了,这种现象就消失了。跟输入也没有关系,谢谢i。

网友:
系统是轻载还是重载容易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重载下容易稳定,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问一下您做的升压的是升到多少伏的呀? 您用的是什么工艺呀?谢谢。

网友:
没做过boost,在研究别人的芯片,5V的普通工艺,补偿的架构和电流型buck原理上是一模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它是升压到多少的呀?是同步的吗?同步的话驱动电路中是用的反相器吗?谢谢。

网友:
VOUT 2.5到5.2V,不是直接用的反相器,原理还没分析出来呢

网友:
LTC1700就是用的普通那种anti-cross电路,就是避免PMOS和NMOS同时导通

网友:
有大小波的波形吗?电流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电流模的,我想问一下现在做同步升压,如果超过工艺给的Vgs最大值,都用什么样的驱动电路那?谢谢。

网友:
上管是N还是P?
是N要用bootstrap,是P的话要做个ldo,产生vout-5V给P驱动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这样的文章吗?可以推荐看一下嘛?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上管用的是P管。谢谢。

网友:
没有具体电路,之前也没做过这样的东西。在一些datasheet上看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