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各位帮忙看看这道时序分析题

楼主(2016-09-10):
我尤其不明白parametersgiven ocv +/-5% for clock是什么意思,是launch或者capture clock path加减5%吗

希望能给出详细解答

网友:
题目是哪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道笔试题,这个无可厚非吧,还请帮忙解答

网友:
看着像时钟抖动

网友:
计算setup时,clock delay * 0.95, data delay *1;计算hold时,clock delay * 1.05,data delay * 0.9。后端板块有详细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 经过反复思考觉得也是这样,只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表述,但是要不要考虑cppr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不觉得是,如果是抖动的话干嘛还要独立设置uncertainty,uncertainty不是包含抖动吗

网友(2017-12-26):
OCV on chip variation,指的是芯片不同区域对时钟信号的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