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不让irun编译translate_off和translate_on之间的语句?

楼主(2016-09-10):
如何不让irun编译下面的句子,直接跳过?

-- pragma translate_off
use ieee.std_logic_textio.all;
library std;
use std.textio.all;
use work.img3_fileio_pack.all;
-- pragma translate_on

网友(2024-11-28):
-lexpragma;这个可以。
除了上面这个,我看userguide上还有提到 -pragma -ingnore_pragma <pragma>这个选项,但我自己试了这个不生效,不确定是不是我用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