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中的LDO问题

楼主(2016-09-11):
问题如下:

这是一个DCDC中的INTVCC产生模块,用到了一个简单的LDO。
1.请问左侧4个以二极管形式连接的管子有什么用?
2.LDO调整管的GATE流入一路电流,大概几个uA,做什么解释?
谢谢大神!

网友:
电路在哪里?

网友:
上传图没啥不检查一下呢? 攻城狮的素质哦。

网友:
卧槽,醉了
电路没有,搞个锤子
估计那四个mos是当做二极管连接,做电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