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c 时钟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6-09-11):
小弟最近在学习dft,碰到一个问题请教大家。自己谢了个代码,有两个时钟源:
     1. 外部输入clk。
     2.内部震荡的输出 osc_clk。

这两个时钟域下各有一部分寄存器。
后来我用一个选择器把osc_clk域下的寄存器归到clk时钟域下:
Gen_Clk = Scan_Enable ? clk : osc_clk;

设定了clk和scan_enable为关键信号,然后做dft的时候,报violation,有寄存器的时钟不受控制控制(D1)。
类似这种问题的话要如何设置?
我设置gen_clk为dft时钟也有类此问题,会报clk时钟域下的寄存器不受控制。
现在的设定
set_dft_signal -view existing_dft -type ScanClock -port CLK -timing [list 45 55]

顺便问下另外 一个问题,list 45 55是必须设定这个两个值吗?还是这个两个值和必须是100?表示10Mhz的测试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