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今天华为面试题:异步FIFO读时钟是写时钟的100倍,或者写是读的100倍会出现什么问题?

楼主(2016-09-11):
今天华为面试题:异步FIFO读时钟是写时钟的100倍,或者写是读的100倍会出现什么问题?
答得:
如果是瞬态数据中间有足够间隔,则不会出现问题。
如果是连续数据,则很快输出空满标志位。

面试官不满意,请教下大神指点?

楼主:
等待高手哈!

网友:
不要在意,术业有专攻。面试的估计也就自己写过FIFO而已。
方案会出现这种问题,首先就不是一个好的设计。

网友A:
觉得应该是会产生setup/hold时序问题吧。例如,在读时钟比写时钟快100倍的情况下,写满的标志位是在写时钟的时钟域下产生的,这时,就要对写指针和读指针进行比较,而读指针是在读时钟的时钟域下生成的,为了满足读时钟域的setup时序要求,那么读指针的产生就必须要在一个读时钟周期内完成,这时,读指针的变化就相对写时钟来说变化得太快,那么可能会在写时钟的setup/hold时序检查的窗口里面变化,就会在产生写满标志位时有setup/hold时序问题。

网友:
时钟差距这么大,感觉怪怪的,这种情况用RAM更简单吧

网友:
华为面试官也能问出这么没有水平的问题……或者楼主没有把问题描述全面。纯粹从设计上看,异步FIFO读写时钟差异万倍也不会导致FIFO本身功能出错。你回答的是会出现什么现象,提问者觉得会出现什么错误问题,所以他不满意。确实只会出现你说的现象,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读是写的100倍,直接拍过去都可以把它拍死了。写是读的100倍,一般来说是面试提问的人“脑子瓦特了”

网友:
(1)人家问这问题,不代表实际中会用,大家没必要评论这问题本身合不合理
(2)太快会导致 fast-》slow的 path 在throughput较大时,对于slow domain而言出现一堆timing的问题(transition, mata, etc.),甚至会导致slow domain看到的gary code变换后的指针和fast domain最新的值不匹配,就全挂了
(3)这种设计在架构上应该不会有。之前碰到即使8x clk -> 1x clk的时候,为了稳妥起见,最后的实现方式是:
   8x- > 4x -> 1x。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教大师,能讲详细点吗???

网友:
时钟差距太大,有可能会导致跨时钟域的,读写指针丢失数据

网友:
回复 网友C:

无语……你说的timing,transition等等问题,那是快时钟频率太高时序无法收敛而已,快慢时钟相差倍数并不是这个的问题根源。至于你说的快时钟到慢时钟,指针会漏掉,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漏掉指针如果导致FIFO功能出错,那就是你FIFO设计出错了。

异步FIFO需要保证空满信号及时报出,满了不要去写,空了不要去读。异步FIFO的空满由于异步传递延时的问题,只会出现提前报出虚空虚满的问题,而不会出现漏掉空满的问题。 满信号的产生是写时钟域下,当前周期写指针与两个写时钟周期前的读指针比较,如果判断满了,当下不会再写,但是读时钟域有可能在这两个周期有读动作,只会造成FIFO实际上被读出成非满状态,而此时即使报出满状态是没有关系的,这个时候就是虚满的状态。空状态与之类似,自己分析一下。

异步FIFO读写频率能不能相差百倍以上,自己写一个FIFO验证一下就完了,不要想当然觉得漏掉指针就一定有问题。

网友:
楼上正解,这个问题不知道要问什么。FIFO本身就是要解决这个跨时钟问题。

网友:
空读或满写呗

网友:
回复 网友D:
【1】这主题讨论的是,如果FIFO输入合法的前提下,FIFO的问题。我们至今不会让自己设计的FIFO因为FIFO自身原因指针跑飞,这是致命bug,也不知道你说的“属于正常”是怎么回事。async-FIFO的功能稳定性就在于你对Timing的控制能力,甚至都会涉及到Lib 里面使用哪些cell,满足哪些参数(transition之类的就是在这里使用的,调这个很费时间,有经验的一定会有体会)。想deliver稳定的能在较为极端状态下工作的async-FIFO,远不止几行所谓的RTL,或仅仅看功能性分析。。。【2】如果你说的是,FIFO因为使用不当而指针跑飞,然后再想办法软件容错或硬件容错,给FIFO的content或者PTR做retention之类的。。这显然是另外一码事。。。

另外,工程师应该“淡定“一些,正如你名字一样,别动不动就“无语”,大家不懂得东西都很多。。

cheers!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你认为快到慢时钟同步过程中,漏掉指针会导致异步FIFO功能出错,实际上只要读写时钟相差两倍就一定会出现遗漏指针,那我请问你:异步FIFO的设计,是否应该限制读写时钟不能超过两倍呢?甚至,即使是相差两倍以内的异步时钟,同步过程中也可能漏掉指针,按照你的逻辑,异步FIFO压根就没法用。

网友:
以我有限的fifo知识来看,跨时钟时使用格雷码,并做适当的跨时钟处理,就可以避免所谓的指针丢失问题。而时序问题可就不好讨论了,是另外一个层面的关系,设计的面太多,不同的底层实现,不通的布局都会导致时序问题,这个和两边使用的时钟差别的程度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另外请教,masaka_xlw ,
1)这种设计在架构上应该不会有。之前碰到即使8x clk -> 1x clk的时候,为了稳妥起见,最后的实现方式是:
   8x- > 4x -> 1x。
具体是什么考虑,能否说得详细一些?

网友:
不会有问题

网友:
回复 15# 杰克淡定 FIFO自身需要保证的东西,和使用FIFO时需要保证的东西,是两码事

网友:
回复 网友E:

就是类似于常见的结构中,在internal register 和 memory之间加Cache一样。设计的目标是,就FIFO本身而言,必须保证其current_state是 能被正确识别的, 所以为了增加FIFO工作的稳定度和流畅性,不会让两个速度差别太大的domain直接连在FIFO两端,而是通过内部的一个“FIFO Cache”。当然从使用者的角度,他是不知道这种所谓的cascaded FIFO里面还有一个缓冲。统计结果表明,差别为8x 的async-FIFO出问题的几率 要比 两个差别为4x的 async-FIFO出问题的几率 高3~4个数量级, 当然这和使用的工艺有关系,这个结果是40nm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再次请教,fifo的时钟问题可以分为3个部分,1)高速时钟部分X100,2)低速时钟部分X1,3)跨时钟部分。显然我们不是在讨论1,和2的部分,重点是跨时钟部分。对跨时钟部分而言,稳定性的根源应该是亚稳态。亚稳态无法根本消除,只能把发生的概率降低。您所说的X8比X2,X4高几个数量级问题是否指的是这个?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使用FIFO需要保证的就是别错误操作:满了不要去写,空了不要去读。FIFO自身需要保证的就是空满信号及时产生。除此以外,异步FIFO对工艺啥的,读写时钟频率倍数都没有限制。异步FIFO的verilog设计与工艺无关,别说40nm,28nm的SOC都不知流片多少颗了,一个异步FIFO都需要去挑lib cell类型的话,那SOC内的CPU核GPU视频核等复杂IP都得全定制了。

你的8x到1x中间插入4x做缓冲,应该是基于数据流功能性控制的要求,本质原因不会是异步FIFO的读写时钟频率差无法做到8倍。你们这样做的深层原因,你去了解清楚再跟大家交流,而不是拿出一个异步FIFO读写时钟频率倍数太大会导致FIFO出错的结论来误导大家。

网友:
异步fifo不就是做异步处理的吗,很好奇这个能出什么问题

网友:
我觉得如果读时钟是写时钟的100倍:如果想要读出不同组数据需要占用的资源太多了,要事先存储一百组FIFO,那么芯片内部的资源可能不够;写时钟是读时钟的100倍:除非不是需要每个数据都读出来,不然因为资源问题损失的数据也太多了。。。
等待大神指出错误。

网友:
我个人感觉是:
有人设计是用半满 满  半空 空, 这种乒乓构架, 不会因为工艺不同而不同的, 至于亚稳态, 你三级FF,可以解决。这种不会考虑数据速率跟带宽充分利用的。 芯片内部的DMA 比外设都高于8倍的。 不会搞什么 8 4 1 这种。

而有人用满 空 或al_full al_emp  这种只要考虑你fifo的深度,做到匹配, 基本就可以了, 也不会用到什么 8 4 1.

至于说到什么丢数据, 不是很正常的吗? 既然是 async-fifo 就会出现,syn—fifo也会出现,数据来不及搬走。 那软件或系统必须要考虑这个问题。一般硬件不会考虑的, 硬件只会考虑本模块是不是安全,数据速率互相是不是匹配。

网友:
从clk的角度,是这个意思。
亚稳态当然无法100%消除,但FIFO设计要从结构上使这个所谓的“meta-stability”概率的数量级尽量低。
你可以通过调整clk的结构,比如这个8x 4x 2x之类的。可以选择Threshold反应更快的cell用在CDC的path。也可以使用并行且独立的多条判断当前FIFO状态的电路。。 甚至一些更高级的做法。
当然,所有的这些讨论点都聚焦在FIFO本身的设计,使FIFO“鲁棒”到可以假设任何输入都是合法的。
如果说“通过合理的使用,使FIFO不出问题”,这已经不属于FIFO设计的范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从clk的角度,是这个意思。
亚稳态当然无法100%消除,但FIFO设计要从结构上使这个所谓的“meta-stability”概率的数量级尽量低。
你可以通过调整clk的结构,比如这个8x 4x 2x之类的。可以选择Threshold反应更快的cell用在CDC的path。也可以使用并行且独立的多条判断当前FIFO状态的电路。。 甚至一些更高级的做法。
当然,所有的这些讨论点都聚焦在FIFO本身的设计,使FIFO“鲁棒”到可以假设任何输入都是合法的。
如果说“通过合理的使用,使FIFO不出问题”,这已经不属于FIFO设计的范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也觉得不会有什么问题,异步FIFO就是处理跨时钟域的。只是系统的吞吐率会受到最慢的时钟域限制,那这个是时钟设计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感谢,清楚了!

网友(2016-11-01):
一侧的时钟同步较慢,有可能导致另一侧的地址同步错误, 格雷码转换问题,导致FIFO地址出现混乱。

网友:
回复 网友G:

不会吧!应该是虚空虚满的判断结果引起读写延迟吧

网友(2016-12-16):
回复 网友D:

您好,我想问一下   写时钟域判断“满”信号,在读时钟域判断“空”信号,得到了“假”满空是不是在写时钟域判断“空”信号,在读时钟域判断“满”信号,得到的就是“真”满空。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不一般采用这种方式呢

网友D:
回复 网友H:

如果在写时钟域设计“空”信号,一般“空”信号是要给读时钟域用的,你再把这个“空”信号同步到读时钟域,那又是延时过后的假信号了。这与“空”信号在读时钟域设计一样存在延时,多此一举。

网友:
大家看看这篇文章,就没争论了.

网友I:
大家看看这篇文章,就没争论了. Metastability and Synchronizers A Tutorial.pdf (629.67 KB , 下载次数: 413 )

Metastability and Synchronizers A Tutorial.pdf

Metastability and Synchronizers A Tutorial.pdf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读写指针比较时,会进行跨时钟域同步。如果读时钟快于写时钟,则读指针会经过两级寄存器同步,而且采用格雷码进行编码时,只有1位变化。即使在慢时钟采样中出现亚稳态也会由两级寄存器消掉。不会出现时序问题。然后在两个写时钟上升沿期间,读指针可能已经增加了几个,但是不会影响读空标志的产生。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的  谢谢

网友:
等待标准答案

网友:
回复 网友J:

我有个问题没想明白,如果读时钟是写时钟的100倍(或者你说的两倍以上),必然会导致读指针在写时钟域的漏采,那这种情况就是说在写时钟域下看到的指针不是只有一比特在变,那格雷码的意义是不是不大了,写时钟域采到的读指针就很有可能出错,就不会是写延迟了?因为按照我之前的理解是异步fifo就算是发生亚稳态,因为只有一比特变化,所以采到的指针要不就是没变化的要不就是只有一比特变化的,最多就是引起读写延迟。

网友:
回复 网友K:

我理解:要区分setup和hold时间,以及写时钟周期,的确在一个写时钟周期内,100倍的读指针会发生100次变化。但是并不是意味着在setup这段时间读指针也发生多次变化,setup时间同读时钟变化相比还是远远小于的。所以即使在100倍读时钟周期情况下,写上升沿的setup窗口中,最多只能有1bit发生变化(格雷码),只有1bit存在亚稳态,而这个亚稳态在经过下一级触发器中被消除了(这个亚稳态引起电路失效的概率是可以推算的,具体可以参考相关文献)。所以我认为不会存在时序问题。

网友:
异步fifo设计不就是用来解决跨时钟域的问题,感觉不会有什么问题,只会是出现在写满或者读空信号产生过程中整个电路产生处于亚稳态

网友:
回复 网友J:

3X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了你两个回复就受不了了。别装逼了,快去别处玩去吧。

根本鸟都不懂,就了解些词汇而已。

估计是个挂虚职的s_b领导吧。

网友(2017-02-09):
我做个简单的回复吧,理解有误,还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问题如下:异步FIFO读时钟是写时钟的100倍,或者写是读的100倍会出现什么问题?
答: 如果是前者,从快的时钟域读取慢的时钟域,可能会产生fifo空情况(如果两个端口连续进行数据传输,就会有空;如果写端口写到一定数据,再由读端口读,也可能不会产生空),不会产生fifo满的情况,需要注意根据fifo空标志来设计读取控制逻辑;
       如果是后者,从慢的时钟域读取快的时钟域,可能会产生fifo满情况(同上),不会产生fifo空的情况,需要注意根据fifo的满标志来设计写入控制逻辑.

非答案:(此部分用于解释不用关心fifo本身内部的设计机制,我认为考官主要是在考察怎么用fifo(可能产生的现象),而不是设计)
异步fifo设计时,关键的就是如何正确的产生空和满指示。这部分,是通过分别在各自的读写两个时钟域下,对比读地址和写地址的值来输出。由于地址需要跨时钟采样,无法保证在各自时钟域采样下满足建立保持时间,且亚稳态只会发生在地址的变化过程中,因此,使用格雷码计数,可以使得前后相邻地址的变化只存在1bit,最终使得地址采样到另一个时钟域下,最多只有1bit的错误,因此,满时的读地址值可能是n-2,n,n-1(当前写地址值),空时的写地址值可能是n-1,n(当前读地址值),n+1。

网友:
异步FIFO/FILO读时钟是写时钟的100倍:丢包

写是读的100倍FIFO会出现什么问题:小心点就没啥问题
FILO写是读的100倍会出现什么问题:
的话就需要加额外控制部件比较麻烦或者要计算算缓存空间来读

问FIFO是因为情况比较简单

网友:
个人理解下, 异步fifo的实现不同的design有很多差别。 读写时钟快慢问题, 应是通过仿真和电路function进行保证的。即如果fifo一侧连续有效操作太快(请注意是连续有效操作太快),另一侧地址同步根本来不及或者同步出现错误,导致异步fifo crash 。 所以还得主要看应用的功能和仿真结果是否可以保证异步fifo的正确使用。

网友:
回复 1# hiwzy 相差100倍,如果用almost empty/almost full就要考虑fifo的深度是否够深了,深度估计起码要400以上。
因为地址同步时一般会至少延迟2个cycle,必须保证2个慢cycle内,快cycle不会累计1个fifo深度,
所以fifo深度必须>200以上才能用常用的FIFO设计方法。考虑almost empty,深度估计还要增加1倍,〉400。

网友L(2017-05-11):
FIFO两侧读写时钟速率差异太大时需要注意会同时置空满指示的问题:例如写时钟是100MHz,读时钟是1MHz,地址指针同步会有延迟,且延迟的时间由慢时钟决定,一般会有五个周期的延迟,此例中延迟时间会大于5×1000ns=5000ns。
开始写入数据之前,FIFO置空指示信号,写入数据后,由于写地址同步到读时钟域有延迟,因此空指示仍然有效,如果FIFO深度不够,当数据写满之后,写地址还是没有成功同步到读时钟域,这个时候就会同时置空满指示信号。例如,FIFO深度为256时,写满FIFO只需要256个写时钟周期,即2560ns,而在这个时间内,变化的写地址都还没有能够同步到读时钟域。
因此,当读写时钟速率差异太大时,需要注意FIFO的深度是否合适。

网友:
大家搞清楚人家问题,读写时钟对调100M 两个可互换的条件,很明显问会产生什么样时序问题

网友M:
   还请明示会产生什么样的时序问题?

网友:
大家搞清楚人家问题,读写时钟对调100M 两个可互换的条件,很明显问会产生什么样时序问题
引用 网友M:

还请明示会产生什么样的时序问题?

网友:
直接不用做了,问这种问题估计就是不想让你通过。
实际上如果iC里有这种结构的话,IC失败的概率大于90%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说的很对。
    实际上这些问题在sunburst的文章中都是提到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N:
国内不缺你这类的,说话不带个dirty word好像都串不起来是吗?

网友:
个人的意见,仅供大家参考。
首先,以目前大部分FPGA的跑的速率看,以100倍计算,慢速时钟的最高速率是小于5M (请参考Xilinx和Altera的手册)的。这会带来一个问题,对于一个最高时钟是200M的系统,慢速时钟只有2M,这个时钟要考虑从哪来?
1.来自FPGA外部,经过IO进入FPGA内部使用,抖动是不是大幅度增加了。 ;2.内部计数器分频得到的时钟,其抖动更是要多加小心。总之,低于5M的慢速时钟,其时钟质量是令人担心的。我想这是面试考官所要考察的第一个点。
其次,FIFO的空慢判断确实涉及地址的跨时钟域处理,在慢速时钟质量很差的情况下,你要还说跨错时钟域对于FIFO再所难免,那就说不过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楼主应该在他的答案上,加上一条“有可能产生错误的空满信号”。

对于这道面试题,我想一定是来源于大量的实践的,但是面试那么短的时间内,解读出内部隐含的信息,有点强人所难了。

网友(2017-08-11):
回复 网友L:
不是读指针快才会有空标志吗,我被搞糊涂啦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这样,但读写时钟速率相差太大,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因为空指示信号是在读时钟域通过比较读写地址得到,而写地址同步到读时钟域至少需要耗费数个读时钟周期的时间(相当于成百上千个写时钟周期),在这个同步过程中,同步到读时钟域的写地址其实已经远远落后于实际的写地址值。

网友:
各位高见,学FPGA,来北京至芯科技

网友:
无影响,会出现虚满和虚空现象

网友:
回复 网友L:
哦哦,谢谢

网友L:
一般情况下是这样,但读写时钟速率相差太大,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因为空指示信号是在读时钟域通过 ...
引用 网友L:

这是Xilinx FIFO core文档中的描述:

网友:
问题想问的重点应该是看你知不知道格雷码。。找点资料看看,再联想下跨时钟域设计就能理解了。。没有那么多玄机在里面。。

不过话说回来,楼主,应该说幸好他不满意。。不然他满意了,你就去华为跟他一起写FIFO了。。。

网友(2018-02-01):
看完还是没明白有啥问题,这文章中也说了'may have problems'.1)full信号是在写时钟域产生的
2) empty信号是在读时钟域产生的

写时钟域只要不full就可以一直写,它压根不care empty信号
出问题的情况只可能是上层有协议把full 和empty同时同步到另外一个clock domain里面去干事情,比如说full_sync,empty_sync,在写代码的时候没考虑到full_sync和empty_sync可能同时为1的情况

网友:
没有问题,这有啥问题

老子做个FIFO,还不允许读写时钟不一样,谁他妈规定的!

网友(2018-04-19):
同意六楼的分析,楼主说的没毛病!

网友:
read through the whole reply. I also provide my opinion.

1. For Async_FIFO:
    The whole diagram has 3 parts: write, CDC between read and write, and read
    CDC may have the meta stability issue, that's why we need to use gray code
    For 100<->1 clock rate, I think it's not related to CDC. I try to simplify it with sync fifo, with two clock, but two clock are synchronous, like generated clock to avoid CDC issue first.

2. Sync FIFO
    2.1 If write clock is 100 times of read clock
          In write part, main signals has two parts: 1. write   2. fifo_full
          Since write is too fast, and write clock will sample rd_pointer fast and compare with wr_pointer. The control part will report full without issue.
          In read part, , signals also has tow parts: 1. read, 2. fifo_empty
          there are two case:
            a. write and read both work, since write is too fast, it will not have chance to catch wr_pointer, so it will not have chance to set empty signal. so no issue here.
            b. write sotp and read work, wr_pointer keeps unchange, if rd_pointer catch wr_pointer, it will set empty signal, no issue either.
          2.2 read clock is 100 times faster than write clock
             In read part, read clock is faster. When both write and read work, if rd_ptr catches wr_ptr, it will assert fifo_empty, since it's fast, sample miss will not happen. When write stops, there is no issue
            In write part, if both work, wr_pointer has no chance to catch rd_ptr, there is no issue and fifo_full will not be set
             If read part stops and wr part work, sampling issue has not issue, fifo_full will set regularily.

So, for sync_fifo, I don't think 100 times will have problem.

Let's come back to async_fifo. The big difference is CDC. If we suppose no CDC issue,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sync_fifo and sync_fifo logically. CDC issue is already solved mostly with Gray code for wr_pointer and rd_pointer. I remember there is a paper to talk about aync_fifo design. Some one call it fifo2.pdf.

网友:
回复 楼主:
时钟周期差异越大,速度慢的一侧出现亚稳态的可能性越大。gray码不是万能的,以写快读满举例:读的连续2个cycle抓写指针wpt1,wpt2。因为写速率快,虽然写侧是gray码发的连续指针,
但是读侧2个rclk上升沿抓到的wpt1,wpt2是不连续的,频差越大wpt1和wpt2的码字差异越大。
wpt bus各个bit到rclk的path是有略微差异的,后端平衡的越好wpt bus被抓错的概率越小。
对于频差太大,系统级应该设计每次按包传送。
fifo对连续两次抓到的指针差值也要进行冗余判断,比如发现指针后退了就有问题。
对前端代码可以对握手的读写指针总线每一位加不同的delay,然后仿真验证。
比如:
assign rd_wpt[0] = 0.2 wpt[0];
assign rd_wpt[1] = 0.3 wpt[1];
always @(posedge rdclk)
   begin
        rd_wpt_reg1 <= rd_wpt;
        rd_wpt_reg2 <= rd_wpt_reg1;
   end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写满标志是使用下一个写地址和读指针比较,而读指针是读地址经过写时钟延迟2拍得到,同样读空标志也是一样,即用于比较的数据都是在同一时钟域中的信号。中间会有多周期约束,感觉不会有特殊的setup/hold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L:

   同意会同时产生满、空信号,但是经过5000ns的延迟后会出现正确的状态即:满、非空,而且fifo的深度是多少不会影响这5000ns的延迟等待

网友:
grey码不是用于解决function的问题。

CDC的问题基本靠synchronizer来解决。synchronizer解决的是CDC的可靠性问题,但不是消除,只能增加MTBF。如果要对MTBF要求高的话,就要增加后面synchronizer的DFF级数,另外第一级synchronizing flop在有些工艺库中可以使用meta-harder flop以提高MTBF.

synchronizer只能解决一个信号的跳变。如果是address bus,因为是整个bus顺序跳变,不能用synchronizer,gray码是比较好的解决方案。这些都是为了解决reliability的问题,不是function的问题。

所以如果没有Meta stability的问题,时钟差异大是无所谓的。

另外,看到有人说半满标志,那个是给DMA master用的。为了提高bus的使用效率,DMA master采用burst发送,如果半满的话,DMA master就不发送下面的packet。

网友(2018-06-20):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O:
回复 楼主:

    跨时钟域处理3大方法揭秘.pdf (537.1 KB , 下载次数: 935 ) 我知道这种情况,这篇文章里有说过这种问题

网友(2018-08-02):
最近准备找工作,看到这么多帖子,非常开心,谢谢大家

网友:
一个afifo不知道,毁了多少芯片,难倒多少英雄汉

网友:
这问题问出来显得面试官很厉害吗

网友(2019-03-10):
异步FIFO集合了数字电路中比较全面的大多数的知识点,值得如此讨论。

网友(2019-05-17):
引用 网友A:
觉得应该是会产生setup/hold时序问题吧。例如,在读时钟比写时钟快100倍的情况下,写满的标志位是在写时钟 ...

异步FIFO也需要考虑setup/hold问题吗?异步FIFO不是本来就不去check时序的吗?新人勿喷

网友:
写是读的100倍,如果深度不去考虑,假设深度满足,是不是会出现错误的读空,写满的出现应该是对的吧?反之亦然。新人勿喷

网友P:
1. 首先,关于AFIFO的问题,确实,最起码可以考察出初级/资深 ASIC designer的区别。但是再往高,考察AFIFO就有点不合适。
2. 第二,有个铁律,任何afifo的应用都需要读写两端throughput balance。这是一个需要注意的点。
3. 第三,读看空,写看满。故空flag在读clock domain,满flag在写clock domain。这点需要再次注意。
4. 第四,afifo的空、满 flag都是保守flag,这是基于afifo的异步机制决定(写地址需要sync到读端,读地址需要sync到写端,格雷码转换……等等),所以,不要说两遍clock差100倍,即便差1万倍,afifo的function必定仍然能够正常work。
5. 非要说可能会发生啥事情,那就是这种设计注意下深度,throughput需要计算好。就这样。

网友P:
前面帖子有的说如果读写clock差别太大,会导致异步机制失效,即慢clock采快地址会同时几根地址先一块儿变,导致地址错误,从而引发错误的空满信号。这个是错误的理解格雷码了。
格雷码之所以为格雷码,是因为以时间为X轴来看,任何时刻格雷码地址均只有一个BIT在反转。不论采它的clock在时间轴的那个phase,均可能采到一个反转的地址线,即便采到亚稳态,也只有一个地址线存在亚稳态;换句话说,只可能采到“历史地址”,并非“错地址”。这是两个概念。

网友:
我做fpga高速通信都好几年了,我也不知道。

网友(2019-09-29):
神经  一道前端设计题 硬生生扯成后端时序题

网友:
1. 首先,关于AFIFO的问题,确实,最起码可以考察出初级/资深 ASIC designer的区别。但是再往高,考察AFIFO就有点不合适。
2. 第二,有个铁律,任何afifo的应用都需要读写两端throughput balance。这是一个需要注意的点。
3. 第三,读看空,写看满。故空flag在读clock domain,满flag在写clock domain。这点需要再次注意。
4. 第四,afifo的空、满 flag都是保守flag,这是基于afifo的异步机制决定(写地址需要sync到读端,读地址需要sync到写端,格雷码转换……等等),所以,不要说两遍clock差100倍,即便差1万倍,afifo的function必定仍然能够正常work。
5. 非要说可能会发生啥事情,那就是这种设计注意下深度,throughput需要计算好。就这样。
-----------------------------------------------------------------------------------------------------------------------------
赞这个回复

我就想问一句  这道面试题考察的知识点 本质是什么   华为 呵呵  PPT写多了吧

网友Q:
引用 网友P:
前面帖子有的说如果读写clock差别太大,会导致异步机制失效,即慢clock采快地址会同时几根地址先一块儿变, ...

但是如果地址各bit时延差别比较大,有可能造成两个bit同时翻转,因为下一拍的翻转bit和本拍时延大的翻转bit有可能同时发生。

网友Q:
引用 网友Q:
但是如果地址各bit时延差别比较大,有可能造成两个bit同时翻转,因为下一拍的翻转bit和本拍时延大的翻转b ...

不过这个跟读写时钟差别大无关,只是设计中要考虑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Q:
不过这个跟读写时钟差别大无关,只是设计中要考虑的问题。

对,所以关于格雷码异步界面,需要约束中设置所有bit的skew不能超过1个时钟周期。否则确实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大家看看这篇文章,就没争论了.

这个pdf吧常用的异步处理方法都描述了,3x

网友:
引用 网友P:
1. 首先,关于AFIFO的问题,确实,最起码可以考察出初级/资深 ASIC designer的区别。但是再往高,考察AFIFO ...

通读整个讨论话题,此观点思路清晰,点赞

网友:
初步分析,FIFO功能不会出现任何问题,如无特殊需求,FIFO深度也不用设置特别大。

网友(2019-11-27):
AFIFO is just used for the clock domain cross process. no matter how the difference of the wr & rd clk frequency.

网友(2020-05-14):
引用 网友A:
觉得应该是会产生setup/hold时序问题吧。例如,在读时钟比写时钟快100倍的情况下,写满的标志位是在写时钟 ...

阁下这个回复有点业余呀,有同步的情况下为什么还会有时序问题呢,那要同步干嘛呢

网友:
异步FIFO的读写标志产生,差不多需要2个比较域的时钟周期,如果FIFO深度过浅,而读写时钟相差太大,可能导致满空标志的异常,以读快/写慢为列,会导致rdempty 信号还没有产生,FIFO实际上已经被读空,写操作同理。

网友(2020-09-09):
看的一头雾水,不过根据已有知识推断,应该是不行的

网友:
谢谢楼上附件分享

网友(2020-10-20):
谢谢大家,受教了

网友:
同步的过程有两个:
(1)将写时钟域的写指针同步到读时钟域,将同步后的写指针与读时钟域的读指针进行比较产生读空信号
(2)将读时钟域的读指针同步到写时钟域,将同步后的读指针与写时钟域的写指针进行比较产生写满信号
大多数情形下,异步FIFO两端的时钟不是同频的,或者读快写慢,或者读慢写快,慢的时钟域同步到快的时钟域不会出现漏掉指针的情况,但是将指针从快的时钟域同步到慢的时钟域时可能会有指针遗漏,举个例子以读慢写快为例,进行满标志判断的时候需要将读指针同步到写时钟域,因为读慢写快,所以不会有读指针遗漏,同步消耗时钟周期,所以同步后的读指针滞后(小于等于)当前读地址,所以可能满标志会提前产生,满并非真满。进行空标志判断的时候需要将写指针同步到读指针 ,因为读慢写快,所以当读时钟同步写指针 的时候,必然会漏掉一部分写指针,我们不用关心那到底会漏掉哪些写指针,我们在乎的是漏掉的指针会对FIFO的空标志产生影响吗?比如写指针从0写到10,期间读时钟域只同步捕捉到了3、5、8这三个写指针而漏掉了其他指针。当同步到8这个写指针时,真实的写指针可能已经写到10 ,相当于在读时钟域还没来得及觉察的情况下,写时钟域可能偷偷写了数据到FIFO去,这样在判断它是不是空的时候会出现不是真正空的情况,漏掉的指针也没有对FIFO的逻辑操作产生影响。

网友(2021-01-05):
就是考虑吞吐量的问题,写时钟X数据宽度 需要和读时钟X 读数据宽度平衡才行,不然就是满和空

网友R(2021-02-09):
慢时钟区域采集到的格雷码可能多bits 发生改变,这样慢时钟域的指针就会出错吧。

网友(2021-04-23):
引用 网友O:
回复 楼主:

骗我金币积分。这种资料博客里早烂大街了,看过无数遍了,还来卖金币。况且里面并没有讲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
mark一下,有空回头还要仔细看看各路大神的回复。有时候觉得自己数字电路不含糊了,但是看看大家说的,瞬间觉得还有好多东西要更加深入的研究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P:
1. 首先,关于AFIFO的问题,确实,最起码可以考察出初级/资深 ASIC designer的区别。但是再往高,考察AFIFO ...

再高一点,考察AFIFO不合适,那会考察什么呢  ?我怎么感觉,越是高级的设计,越是跟底层的小电路紧密相关?

网友(2021-06-27):
引用 网友L:
FIFO两侧读写时钟速率差异太大时需要注意会同时置空满指示的问题:例如写时钟是100MHz,读时钟是1MHz,地址 ...

同意你的说法

网友:
shooucang,deng等高手

网友:
你答的可以,面试官在那装,他自己就没把问题问清楚

网友(2021-08-15):
引用 网友L:
FIFO两侧读写时钟速率差异太大时需要注意会同时置空满指示的问题:例如写时钟是100MHz,读时钟是1MHz,地址 ...

同学,这边读时钟大于写时钟的时候,同时置空满标识怎么理解呢?有时间还请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clk : 讀是寫100倍沒是 , 但寫是讀100倍 深度就要是100

网友S:
引用 网友R:
慢时钟区域采集到的格雷码可能多bits 发生改变,这样慢时钟域的指针就会出错吧。  ...

快时钟的格雷码确实可能发生了多bit的改变。但是这些多bit是不同的时刻变化的
对于慢时钟采集的那个沿的时刻来说,仅仅可能存在1bit在变化。其他bit都是稳定的(虽然之前可能已经有多bit变化了,但在慢时钟的这个沿的时刻已经是稳定的了)

所以同步到慢时钟域依然要么是最新状态,要么是上一状态,而不会是其他混乱的状态。

FIFO依然功能正确!
结论就是,不论两侧时钟是什么频率,都不会影响FIFO的功能正确。
效率则是另外一个话题。

PS:上述观点只从FIFO的原理上解释
格雷码之间的skew不在讨论范围之内,假定skew不影响。这个,可以通过时序约束保证。

网友(2021-12-09):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H:

如果在写时钟域设计“空”信号,一般“空”信号是要给读时钟域用的,你再把这个“空”信号 ...

前辈您好,请问怎么从设计上解决地址同步带来的延迟问题呢?是只能通过半满、半空四个状态来设计吗?

网友T:
引用 网友P:
1. 首先,关于AFIFO的问题,确实,最起码可以考察出初级/资深 ASIC designer的区别。但是再往高,考察AFIFO ...

前辈您好,请问怎么从设计上解决地址同步带来的延迟问题呢?是只能通过半满、半空、空、满四个状态来设计吗?

另外就是有没有异步FIFO时序相关的手册来帮忙理解电路呢?感恩!

网友:
引用 网友S:
快时钟的格雷码确实可能发生了多bit的改变。但是这些多bit是不同的时刻变化的
对于慢时钟采集的那个沿的 ...

您好,有一个地方不太理解。

假如写慢/读快
那读时钟域里的格雷码指针(0000、0001、0011、0010)经过同步器被写时钟采集的话,就变成了(0000、0011)这种情况应该是2bit发生变化啊。
就不是特别理解这种慢时钟域发生的地址漏采具体会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
面试官只想问你两个问题 1:FIFO深度  2:set max delay

网友P:
引用 网友T:
前辈您好,请问怎么从设计上解决地址同步带来的延迟问题呢?是只能通过半满、半空、空、满四个状态来设计 ...

设计上解决不了地址同步带来的延迟问题。
但是在应用中,这个延迟带来的,只是更为保守的水位控制。不会导致逻辑性的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P:
设计上解决不了地址同步带来的延迟问题。
但是在应用中,这个延迟带来的,只是更为保守的水位控制。不会 ...

嗯嗯,谢谢了!
有个问题想请教下,就是2进制地址生成格雷码地址时怎么保证不会多延迟一拍送到另一侧时钟域呢?

网友(2022-02-21):
引用 网友L:
这是Xilinx FIFO core文档中的描述:

还是说明了问题

网友U(2022-07-31):
比较简单的异步fifo设计就是以地址位宽+1作为指针,然后将指针变为格雷码后跨时钟域后判断空满,满标志为最高两位相反其他位相同。

但是想到一个问题:比如当读的时钟频率为写的时钟频率的100倍时候,写时钟去采读的格雷码不是会出现漏采的情况吗,那判断满标志不就出现问题了?

请问是不是这种简易的fifo设计的漏洞了,是不是得改变跨时钟域的方法(不能简单打两拍),或者改变判断空满的方法?

如果通过加缓存避免漏采的话,那跨时钟域后的写指针是不是落后于实际的写指针了。

有没有大佬解答我的疑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U:
比较简单的异步fifo设计就是以地址位宽+1作为指针,然后将指针变为格雷码后跨时钟域后判断空满,满标志为最 ...

满标志是“悲观”的,可能会造成实际非满而标志显示满,这个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1. 首先,关于AFIFO的问题,确实,最起码可以考察出初级/资深 ASIC designer的区别。但是再往高,考察AFIFO ...

题主的意思应该是,快到慢的时候,格雷码同步到读时钟域出现漏采集,所以不是相邻的格雷码,则会有多bit的跳变发正在读时钟域的格雷码转二进制码的组合逻辑中,从而导致产生错误的写地址同步

网友V:
引用 网友S:
快时钟的格雷码确实可能发生了多bit的改变。但是这些多bit是不同的时刻变化的
对于慢时钟采集的那个沿的 ...

假设快时钟域的地址从1到5,而慢时钟的时钟沿只采集到1和5,则对于慢时钟域的器件来说,不就是同时发生了多bit跳变吗?

网友(2023-05-27):
个人想法:假设读写时钟为1:100,但是读或写操作在空或满的状态下即停止读写操作,所以我相信即使空满同时置位没有什么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对于跨时钟域处理的问题,因为现在读写时钟差距较大,那么在慢时钟势必采到不连续的快时钟域地址(格雷码地址有多位变化),为了在慢时钟域的采样沿的建立时间或者保持时间内仅有一个跳变沿,那么不同的格雷码地址线的skew如何在综合室控制?

网友:
fifo本身不会出错,afifo地址变换的时候出错很正常,但不会影响fifo的功能。只是要控制好fifo的深度,以及读写使能控制,及空满信号的使用

网友W:
引用 网友V:
假设快时钟域的地址从1到5,而慢时钟的时钟沿只采集到1和5,则对于慢时钟域的器件来说,不就是同时发生了 ...

跳变指的是要采集的数据(也就是触发器的D端数据)的变化,而不是看采集后的数据(即Q端的数据)的变化
跨时钟域时快时钟域地址是D端,快时钟域地址1~5变化,但每次变化只改变1比特

网友:
假空假满的问题?
这个100倍是不是会导致假的程度?

网友:
最主要的是效率问题,这个效率会极其低下,因为经常漏采样,导致虚空虚满的时间特别长,function肯定没问题,说timing有问题的可以复习基本功了

网友(2023-08-14):
华为面试官老壳子是不是有问题,实际应用中不应该出现如此离谱的应用。

网友(2025-05-26):
我有个疑问,有没有可能出现以下情况,就是写时钟域下采样到w_inc有效,把写数据写到RAM(或者寄存器)里,同时写指针更新,如果读时钟比写时钟快非常多,写指针同步到读时钟域时,写时钟的RAM写数据还没有全部稳定,结果读时钟域的empty信号根据读指针与同步过来的写指针拉低了,外部模块看到empty拉低发起读操作,但是RAM里写数据还没稳定,这时候读数据不就会出错吗?
波形图如下:
图中a-b为ram/reg数据未稳定,这时候读不就有问题了吗,不知道我问题描述是不是有问题,希望大家指导下

网友(2025-08-23):
引用 网友W:
跳变指的是要采集的数据(也就是触发器的D端数据)的变化,而不是看采集后的数据(即Q端的数据)的变化
跨 ...

茅塞顿开,感谢老哥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