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神请看tsmc18rf工艺库的问题

楼主(2016-09-11):
各位大神看看上图,我新装的tsmc18rf的工艺库,管子调出来之后没法改变参数,仿真可以进行,但是默认的是原参数。还望不吝赐教啊!

网友:
安装错误,检查环境变量是否设置,否则callback函数无效,参数就不能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这两天太忙没时间看,环境变量是怎么设置的?还是需要重新安装?

网友(2016-11-05):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多看CIW的报错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