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在一串信息特定位置添加标识位?

楼主(2016-09-11):
我在传输数据时,想在数据串中添加特定标示的信息,比如在一个周期内接收端译出1111则标示后面的几位数据是我所需要的数据,在下一周期继续识别1111这个标识。那么问题是传输数据的时候如何将我这个标识位添加到数据串中的特定位置呢?比如一个周期内的数据打头或者数据末端。

网友:
如果特殊标示,直接作为Mask/与非门识别;更可靠办法是特殊标示+CRC,再整体识别;

网友:
比较像以太网中的目的地址,接收到数据后先检测目的地址,如果目的地址正确,把整个包接收下来,处理。否则就把整个包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