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PSRR输出曲线问题求助

楼主(2016-09-12):
运放PSRR输出曲线一般在高频段才开始下降(图1),但在低频段会呈直线下降是为什么呢?(如图2)。请大家赐教!
(图1)                (图2)

网友:
频率扫描要更低点,比如从1m~1G的仿真范围,可能差模增益带宽很低

网友:
运放带宽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位增益带宽9M左右,不算很低呀

网友:
你输入对管或者重要的管子在亚阈值区?或者功耗太低了?

你帖一个你的开环增益AC仿真结果就比较好理解了。

网友:
单位增益带宽9M,比较低吧
你增益多少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80db的低频增益,但是3db带宽很低只有1k左右,请问3db带宽与运放的PSRR有什么关系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路数据被修改了,忘记了之前的数据,所以也无法恢复之前的AC仿真结果。但是我记得增益为80db,3db带宽只有1kHz,GBW为8.5M。请问3db带宽和GBW跟PSRR有什么关系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友(2021-05-19):
最近正烦恼超低功耗电源抑制的问题,9楼推荐的文章很棒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