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hopper amplifier仿真

楼主(2016-09-12):
想请教大虾们:正在做个单端输出的运放做voltage follower用
1. 比如说我要仿真运放input referred DC offset
现在跑了monte carlo DC simulation发现差分对的Vth offset=2mv/sigma
这就算是运放的输入offset吗?
2. 如果加入chopper後 新的testbench该如何设置跟仿真 才能确定输入offset改善?
3. filter就加在运放的输出对吗??

4. 输入讯号是dc的话 filter_BW,OP_UGBW,chop_freq该怎麽选

网友:
我之前听一位更有经验的模拟设计人员告诉我,chopper这东西,很难做好,大部分情况下,用了不如不用。

网友:
Dear Bright_Pan:
聽了-->更有经验的模拟设计人员告诉我,chopper这东西,很难做好,
您一定要把Chopper技術學好設計好並做出來,
那您就可以超越那位"更有经验的模拟设计人"了!

大師Kofi Makinwa就發一大堆Chooper 的Paper.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之前做音频sigma deltaADC, 想用这个chopper的,他的意见没必要。

有流片机会再试试。不过我们小公司,机会比较少。一般都是够用就行。

网友A:
有幾篇paper有關sigma delta ADC,
第一級積分器是有chooper Skill的,
但 Chopper Timing 設計與Chopper Frequency 選擇是有技巧的.
Chopper 可以Remove 1/f low frequency Flicker Noise,
Let ADC SNR improvement.

网友:
chopper的mismatch仿真需要通过Tran的mento来看
还有就是,楼主的Vth只是运放mismatch的一部分而已,还有MOS尺寸的影响
RC接在运放的后面就可以,由于你是DC,但是chopper的效果还是
Tran仿真来看。chopper的频率,需要看你最终需要的电源电压纹波多少
因为chopper之后有纹波,所以需要RC filter。而chopper频率有需要跟运放的带宽匹配

网友A:
這是2篇不需要RC filter 的 Paper,
參考,參考
Bakker Huijsing A CMOS Chopper Opamp with Integrated Low-Pass Filter.pdf (1.3 MB , 下载次数: 989 )
Bakker and Huijsing OFFSET REDUCTION IN CURRENT-MODE MICROSYSTEMS.pdf (322.92 KB , 下载次数: 769 )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指教
刚看了那两篇PAPER 里面最後提了residual offset xxuV, 但是都没谈到这个input Vos数字该怎麽仿真或是量出来啊?
请问可以展开说说如何仿真transient monte carlo input referred mismatch?

我的理解是把open loop chopper opamp的两个输入接一起
然後跑100个transient monte carlo得到输出电压平均值的deviation
然後把这个deviation除上OPAMP DC GAIN就得到input referred mismatch?

网友:
tran的mento与DC下面仿真相同,完全可以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然后看一下
输出的mismatch。之所以跑tran,是chopper需要clk,时间就是你输出稳定
建立之后的时间,最后measure一下,跑1000次就可以啦

网友(2017-09-01):
husing,牛人一个

网友(2019-04-29):
chop还是有好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是2篇不需要RC filter 的 Paper,
參考,參考

学习下思路,谢谢分享!

网友(2019-11-06):
正好学习一下,好多地方用到chop

网友B:
chopper 能够消除offset的原理是什么呢?不是主要针对噪声吗?

网友(2019-12-17):
A CMOS Chopper Offset-Stabilized Opamp 有没有这种文章?

网友(2022-09-21):
最近正好在学习chopper

网友(2024-06-03):
引用 网友A:
這是2篇不需要RC filter 的 Paper,
參考,參考

多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chopper 能够消除offset的原理是什么呢?不是主要针对噪声吗?

请问现在理解这个原理了么,我还是比较困惑

网友(2024-12-10):
引用 网友A:
有幾篇paper有關sigma delta ADC,
第一級積分器是有chooper Skill的,
但 Chopper Timing 設計與Chopper Fre ...

请问可以推荐几篇关于sigma delta ADC中的chopper timing怎样选取的paper吗,最近正在学习。

网友(2025-05-21):
引用 网友A:
這是2篇不需要RC filter 的 Paper,
參考,參考

Thanks for sha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