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FD+CP与异或门鉴相得区别?

楼主(2016-09-12):
前两天面试,面试官问了个问题,XOR也能实现鉴相的功能,为什么要选择结构更复杂的PFD+CP型的PLL,关于这个问题我当时比较懵,做PLL的各位大神,谁能否解答下?

网友:
书上有介绍吧,xor是不是不能判断哪个相位在前还是在后?

网友:
xor对pll来说,只是实现鉴相的功能,而pll锁定有条件,需要满足鉴相的范围
而PFD+CP,是鉴频鉴相,使得pll工作频率范围增大
个人理解

网友:
pfd是 鉴频鉴相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虽然PFD叫做鉴频鉴相器,但也是通过鉴相实现的啊,那和鉴相器有什么区别呢,以前我导师也问过我这个问题,PFD和PD有什么区别,关于这个问题不是很透彻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觉不是,当时我尝试从二者的鉴相范围去解释,但是面试官不是很满意,因为我的电路里面有AFC,一般情况下频差是比较小的

网友:
画一下传递函数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传递函数感觉应该是一样的吧?为什么从传递函数角度分析,请指教

网友:
异或门电路对上升沿和下降沿都产生误差脉冲!!!!(书上原话)

网友:
不能鉴频!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具有锁频功能 ,那么 传递函数 的积分值 应该是单调的如果仅要求锁相位 ,那么传递函数斜率要一定

网友:
XOR是I型PLL,只能跟踪相位的阶跃,对于频率的阶跃,相当于相位的斜坡输入,I型PLL会有稳态误差,II型PLL就没有这个问题,所以需要引入CP,引入一个级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是想给个什么链接吗?看不到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零极点是由LPF引入的吧,CP自身是不能引入极点的,PFD+CP的传递函数是Icp/2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什么地方有讲这个吗?不是很懂,想深入学习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因为CP具有积分作用,配合电容,相当于1/s

楼主:
回复 网友D:

   配合电容,那就是电容产生的极点,而不是CP产生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的,是电容产生的级点

网友(2017-02-20):
把一个锁相环分成以下几个部分,PFD, CP, LPF, VCO以及DIV。一般在描述锁相环的传递函数的时候都是输入输出用相位表示,这一点没问题吧?

那么好了,如果输入输出都是相位,那么传递函数应该没有量纲的哦。呵呵。

那么问题来了,VCO是一个有积分作用的,是把一个量纲为电压的量积分成了量纲为频率的量,对吧?

为什么输出明明是频率,再传递函数表达时非得要用相位来表示?

另外,PFD的传递函数是不是就可以看成是一个微分器了?毕竟输入时相位,输出其实就是一个量纲为频率的量了。

网友(2017-11-16):
1. xor type PD鉴相器无法分清频率是大还是小,且捕获频率小
2. PFD存在鉴频功能,捕获范围大
3. 如果后面接CP,PFD可以做到让CP无静态功耗,而PD的输出却必须让开关实时打开,存在静态功耗

网友(2018-01-07):
回复 楼主:

参考拉扎维《射频微电子》,相比异或门+低通,FPD+CP优点:1.捕获频率范围仅仅由VCO输出范围决定;2.如果忽略失配与偏差,静态相位误差为0.

网友:
可以分两个问题,首先,使用PD的I类锁相环有哪些问题?
(1.稳定性和噪声抑制也就是带宽有强耦合关系;2.捕获范围,只鉴相的PLL可能在相差大时无法锁定,最好是在在相差大时鉴频为主,在相差接近时转换为鉴相为主,这就是PFD的作用;3.静态相差和频率相关。)
其次,使用PFD和CP的II类锁相环怎么解决了这些问题?
(1.新的传输函数消除了稳定性和带宽之间的耦合性;2.PFD引入了鉴相和鉴频功能;3.理想情况下静态相差可以达到零。)
最后,可以加一个问题,PFD和CP又引入了什么问题?
(1.失配问题导致杂散,开关速度导致死区效应,引入静态相差;2 非线性导致sigmadelta modulator 噪声折叠,需要采用某些方式避免。)

网友:
回复 网友E:

把一个锁相环分成以下几个部分,PFD, CP, LPF, VCO以及DIV。一般在描述锁相环的传递函数的时候都是输入输出用相位表示,这一点没问题吧?(没问题)

那么好了,如果输入输出都是相位,那么传递函数应该没有量纲的哦。呵呵。(对整体PLL输入输出,是的。)

那么问题来了,VCO是一个有积分作用的,是把一个量纲为电压的量积分成了量纲为频率的量,对吧?(不对,Kvco的单位是rad/s/V)

为什么输出明明是频率,再传递函数表达时非得要用相位来表示?(因为是锁相环)

另外,PFD的传递函数是不是就可以看成是一个微分器了?毕竟输入时相位,输出其实就是一个量纲为频率的量了。(PFD最好和CP一起看,输入是相位差,输出是电流,经过LPF变成电压,经过VCO再变成相位。)

网友(2019-03-11):
回复 网友F:

  请问是哪本书上的介绍,谢谢

网友:
XOR is type I pll.

u  need extra steps to help the pll lock.

网友(2020-06-18):
精度问题

网友(2024-11-11):
个人理解,如果两个信号频率差距过大,qa和qb中某一个会一直处于高电平,快速降低或者升高频率直到频率相等,但是pd是不能实现这个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