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systemVerilog中data[i*8+:8]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6-09-12):
请问各位data[i*8+:8]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声明的是升序的data(data[0:15]),这个就是data[i*8:i*8+8]
降序(data[15:0])这个就是data[i*8+8:i*8]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哈,明白了

网友:
little vector :data[i*8:i*8+7]
big vector:data[i*8+7:i*8]

Verilog中的例子
reg [31: 0] big_vect;
reg [0 :31] little_vect;
reg [63: 0] dword;
integer sel;
big_vect[ 0 +: 8] // == big_vect[ 7 : 0]
big_vect[15 -: 8] // == big_vect[15 : 8]
little_vect[ 0 +: 8] // == little_vect[0 : 7]
little_vect[15 -: 8] // == little_vect[8 :15]
dword[8*sel +: 8] // variable part-select with fixed width

网友(2018-11-29):
应该这么解释:从“:”左边索引开始,一共有“:”右边数字的位数,其中 +号是递增,-号是递减,data[2*8+:8]表示为: data[16 : 24]。

网友(2019-01-26):
回复 网友B:

   mark!

网友(2020-06-17):
不错不错,很有用啊很有用

网友:
五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