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导入GDS 后发现所有的器件都被打散了

楼主(2016-09-12):
之前用TSMC的器件将GDS传到总公司去,结果导出GDS后发现器件全被打散了,怎么办?

网友:
OPTION 勾一下  keep p cell  在導出
會多出 pcell 訊息的檔案 一起給對方 試試

网友:
回复 楼主:

    保持tf, mcell, pcell 就不会了.

网友A:
如果是laker,需要保证所使用的tf文件中mcell是一致的;
如果是Cadence 61,pcell会在转出/转进的时候变成一个cell,不再是pcell,这个好像没有办法。如果你的pcell是被flatten掉了,确认一下stream out的option:Geometry-->>Flatten PCells没有被勾选。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PCELL 没有被打散但是我家的 保护环被打散了。这个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multipart path 做的环吧。

网友:
保護還被打散 就難解了

网友(2023-05-11):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laker,需要保证所使用的tf文件中mcell是一致的;
如果是Cadence 61,pcell会在转出/转进的时候变成 ...

我用IC 61版本转出时没有勾选flatten,但转进时所有管子和guard ring还是被打散了,想问一下是转进时要勾什么选项吗,或者对于打散的还能恢复吗

网友:
楼主的pcell没被打散是用的51还是61,我用61有被打散,以及楼主guard ring问题有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