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开关积分器的Z域传输函数推导~~

楼主(2016-09-12):
下图中积分器的传输函数,电路看上去也很简单,但推导出来和论文中所给的老是差个C1/C2。。。

电路

电路

各位大神看看,这个结论是怎么来的~~
- [1/(1+C1/C2) ] *( C1/C2) *( C3/C2) * (z-0.5/1-z-1)

楼主:
尼玛,这LOGO好烦人~~~~

网友:
这个水印,基本图都看不清哈哈
推到,就是写出电荷守恒,然后z变换

网友A(2020-02-14):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也在看这篇文献,也是传输函数推导与文章中的不一致。
不知道推导的问题出在哪里?可以交流沟通一下吗?

网友(2022-01-07):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也在看这篇文献,也是传输函数推导与文章中的不一致。
不知道推导的问题出在哪里 ...

你弄明白了吗?求知道

网友B(2025-02-03):
您好,请问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嘛?我最近也在看这个文章,结果也是差一个C1/C2,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也在看这篇文献,也是传输函数推导与文章中的不一致。
不知道推导的问题出在哪里 ...

您好,我最近也看到这篇文章了,想问下您的问题解决了嘛?求教

网友:
您好 请问您的推导过程可以发一下吗,我推的结果差了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请问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嘛?我最近也在看这个文章,结果也是差一个C1/C2,求教 ...

您好 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不只差了c1/c2,还差了很多,不知道您可否发一下您的推导过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