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的上电波形问题

楼主(2016-09-12):
附图为设计的带隙基准源的VDD上电波形,请问这种尖峰一般该如何改善?谢谢!

网友:
上电速度多少啊?
这个过冲与你启动电路有点关系
可以考虑电容滤波

楼主:
回复 网友A:

step是0.01ns,电源阶跃也是0.01ns,电源电压是3.3V

网友:
启动电路的bias电流小一点,MOS管L大一些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
接R + C 也有效

网友:
楼上给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设计电路,需要考虑功耗的
所以这种不必要的地方,尽量分配电流小一点

网友:
片内不可能有这么快的上电速度,你可是试试1us上电,应该不是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大概是这样

网友:
bandgap怎么可能这么快,应该us到ms级别吧

网友(2025-03-31):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大概是这样

这个是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