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PR过程的细节问题,急急 先行谢过!!!!

楼主(2016-09-12):
问题:PR在place 后cell不会翻转。LEF文件如上图所示 ,请问如何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可否详细说明造成该问题的根本原因  大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说执行那条命令有效果吗?才好进一步判断。通常setPlaceMode -fp true 设置后会产生这样的结果。

网友:
打开几个几个没有问题的cell做个对比看看就是了...

网友:
打开几个cell和你不能翻转的cell的lef对比下.....在看看是不是操作上面的问题....

网友:
图片怎么发不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你的回答,执行那个命令没有效果。  问题的根源在于lef文件描述有问题,缺少语法symmetry X Y ;   我手动修改才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C:

   问题已解决,正如你图示那样,我手动添加语法symmetry x y ;不过我不太理解,我的lef文件是有该语法的调用定义的。如下:
SITE unit
CLASS CORE ;
SYMMETRY X Y ;
SIZE 0.56 BY 6.16 ;
END unit

然后每个cell 的SITE 定义为unit
这个具体有什么含义?

网友:
你可以去看看具体的LEF文件说明。具体什么意思我也没去看详细的文件,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哈,我的理解是SITE unit 是不是用来给工具定义row高度cell之间的格点什么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后端的design里 是可以同时支持几种不同的height的cell的,比如single height 和double height cells, 那如何让tool understand ?就是site row的creation, 所以当create site row的时候就会出现不同的site unit ,比如most of the cells are using site unit ,或者说core site, 但可能有些cell 就会define成 core2h 之类的来告诉tool 这个cell 是要放在 core2h的 site row上的,

网友:
SYMMETRY X Y ;表示可以在x和y方向翻转,缺少就代表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