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异步复位,同步释放的问题

楼主(2016-09-12):
想请教一下,有个问题没搞清楚:
1,为啥异步复位只是在释放的时候比较容易产生亚稳态?
复位的瞬间,时钟同样可能会跳变,这个时候就不会产生亚稳态了么?

2,异步复位,同步释放的情况,时序检查上有什么特殊处理吗?

谢谢。

网友:
最简单的说就是因为他是异步复位,复位的时候是不会看时钟的,但是复位结束之后,寄存器是要看时钟输出的,就是说复位的时候,他是异步的,不会看时钟,复位释放,就看时钟,这个时候如果复位释放距离下一个时钟上升沿的间隔小于复位回复时间就会出现亚稳态,类似于setup

网友:
1.异步复位,你已经说了是异步。也就是说寄存器的复位信号时异步的,不依赖时钟,就可以将寄存器复位。复位信号的优先级高于一切。so,异步复位不存在亚稳态问题。
2.同步撤离,是因为整个系统要同步操作,不能有的寄存器已经复位撤离,有的还处在复位状态,这会导致系统挂掉。
同步撤离,就是从复位源到寄存器的复位端正常收敛时序。高频时候这个recovery、removal很难收敛,需要特殊处理成multicycle,这样更容易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