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分析这个电阻型DAC?

楼主(2016-09-12):
求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如下图所示的DAC吧,这个电路跟allen写的《CMOS模拟集成电路设计》讲的不太一样,自己推导不出公式:

网友:
每一个电流源接入的节点等效电阻都是2/3R
输出端电压是每个电流源连接点的2^n的分压(b0~b6),
b7开始电阻梯结构变了,没有分压,但是电流源开始按照2^n
b0的电流源似乎不对,不应该是2*I0,应该是I0
切记每个电流单独推导,再进行叠加,这是线性系统
这个DAC的优点是current source 和resistor ladder相互分担了2^0~2^9 的权重
如果只用current source,那电流镜跨度太大,b0:b9=1:512,匹配也不容易做好
这种结构就是速度慢了点

楼主:
您好fuyibin,您说的是对的,b0对应的时I0,不是2*I0

不过您的解释我还是不太明白,您有什么资料提供一下吗?谢谢!

网友:
您好fuyibin,您说的是对的,b0对应的时I0,不是2*I0

不过您的解释我还是不太明白,您有什么资料提供 ...
引用 网友A:

没有资料,我就是看了你画的结构,自己动手算了一下
这是个R-2R ladder,就是电阻并联-串联网络,中间任何一个节点,
向左看等效电阻是2R,向右看等效电阻也是2R,再加上到地的2R,就是3个2R并联
建议你还是耐心的算一算,其实非常简单

楼主:
根据fuyibin的提示,自己推导了一下公式,不知道正确与否,还希望大家指点一下:

楼主:
感觉还是不对,请看下图的公式4-9,书名叫做《CMOS DATA CONVERTERS FOR COMMUNICATIONS》。我的计算结果好像多了一个1/3

网友(2018-11-14):
看上去不错啊

网友(2020-10-11):
楼主这个和书上的不一样吧

网友(2020-12-18):
没错,书上的bl估计就是1/3

网友(2021-07-30):
看看怎么匹配

网友(2021-09-07):
看成一个有多抽头的可变电阻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