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ffer的问题

楼主(2016-09-12):
遇到一个问题,关于Bufeer.
上图:

基准电压Verf=1.2v,现在想通过Buffer的形式实现v2i,按道理说虚短运放正负端电位相等,可是仿真的时候改变R2的值,使得R2上面的电压不等于1.2v。后又发现短路R1,就可以正常工作。为什么?新手求教!
谢谢各位

网友:
說不清楚那裏有問題

网友:
是不是功率管尺寸太小了,不能提供足够的电流?

网友:
检查直流工作点

网友:
R2上的电压不等于1.2V就是不正常工作
仅仅做个v2i,需要R1作何

网友:
如果不等于vref,那你op就没有正常工作。。

网友:
檢查你的loop是不是負回受。
若是,檢查你的pass element是否能提供足夠的電流。
若有,檢查你的OP是否正常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尺寸足够大,很多个管子并的,估计向他们说的,工作点不合适。

楼主:
回复 网友B:

   ok,多谢,我查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论文上看的,我也在想为何需要这个电阻,是个小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恩,好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的,谢谢你

网友:
回复 楼主:

1,输出MOS 是P还是N2,MOS的W/L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