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ISE综合时inout信号被优化掉

楼主(2016-09-13):
最开始的版本综合通过,两个接口的data信号(inout)都没有被优化掉。后来增加一个.cdc这两个inout信号都被优化了,删除.cdc也没有改善,translate时仍然报err发现一直被优化。这两个data信号在内部做了assign操作,输出时接data_out,其他时刻拉高阻态,所以不应该算是没有用到,怎么会被优化了呢?

网友:
你综合选项那里 保持分层(KEEP hierarchy) 选项选YES就不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是因为在子模块中引入了inout信号,更改后ok

网友:
子模块禁止使用inout,除非直连线到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