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跑LVS会停下来出现这个提示,怎么回事。大神们帮帮忙

楼主(2016-09-13):
代码如下:*** Calibre finished with Exit Code: no children ***

楼主:
有没有出现上面这种情况的,出现上面情况需要点击Start RVE才能继续跑LVS.

网友:
没有添加补丁文件subckt?
再者,检查下layout和schematic有没有保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 layout和Schematic未保存问题。至于您说的未添加补丁文件subckt,这个不太懂,有些模块没出现*** Calibre finished with Exit Code: no children ***的问题,有些却有这个问题。

网友:
cdl 头文件没有include吧。

网友(2016-10-26):
看你run的路径下,有个report文件,里面会报error原因。

网友(2018-03-15):
一般跑LVS 不成功,我会在 run 路径下,查看 si.log 文件,了解具体error 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