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这个差分放大器的输出极点由哪些电容决定

楼主(2016-09-13):
图中M1为控制管,当M1导通时,放大器开始正常工作。M2为放大器尾电流源,M5—M8为负载。M3和M4作为差分放大器的输入端,Cn为平衡电容,C12为耦合电容。其中负载管与尾电流源工作于饱和区,输入管工作于亚阈值区,请问这个放大器的输出极点由哪些电容决定?

楼主:
求助大神,自己调了好久,这个极点纹丝不动

楼主:
请多多指教

网友:
悲剧的娃,输出点通过电容C1,C2接到输入级,电流能流过去么
还是要好好看看书,先照着书上的结构做
最好先从电流镜开始做,要不书上调bias电压是一条邪路,走不通的

网友:
这是什么结构啊?目前位置没见过这种结构

网友:
个人看法  C1 C2是交流耦合,不需要有直流通路吧?这个输出是一个共模是VDD的一个交流信号?
这样只带着交流耦合电容仿真是不对的,因为实际的负载电容一定是远小于耦合电容的。
另外平衡电容是干啥用的?这种跨接怎么做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