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JTAG下载的错误

楼主(2016-09-13):
本人在用altera的max 10 器件时,使用usb-blaster下载程序出现以下错误:

Error (209053): Unexpected error in JTAG server -- error code 35
Error (209012): Operation failed

该错误导致无法下载程序。
重装了quartus软件,该错误仍然存在,求高人指导解决方法,不胜感激。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

网友:
时钟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问题啊

网友:
重装usb-blaster驱动?

网友:
重装一下usb-blaster驱动?

网友:
重装usb-blaster驱动 ?
确认一下设定

网友:
回复 网友B:

重装一下usb-blaster驱动?
确认硬件设定没问题?

网友:
重装一下usb-blaster驱动?
确认硬件设定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把quartus重装了一下,还是有同样的问题,初步怀疑是芯片坏掉了,但是我不知道是怎么坏的,我没有热插拔,没有错误操作,芯片现在上电还能正常运行里面的程序,就是烧不进去程序,同样的问题在几块板上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