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box 问题

楼主(2016-09-13):
lvs 文件中未设置lvs box 语句,跑lvs 结果却是图上这样。不知道为什么。哪位大神知道啊?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LVS command file 中肯定有设, 去LVS report 中搜索下关键词LVS BOX.

网友:
LS说的有道理,LZ仔细check一下,可能那个LVS BOX的设置不在主文件中,在其他include的文件中

楼主:
lvs 文件中没有lvs box 语句,也没有include 语句。

楼主:
lvs 文件中没有lvs box,也没有include,这个和calibre版本有关么?下面这段话是lvs文件中的。帮忙看看。谢谢!!

//  1) This LVS file runs under CALIBRE version greater than v2013.4_37.29.
//  2) mnpg49 mppg49 are obtained in a DRC run, not in an LVS run
//  3) For Calibre "EDTEXT" file, use .INCLUDE strings.txt
//     [text string] [x] [y] (layer name)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第三行!确定下是都有用到这个!
    3) For Calibre "EDTEXT" file, use .INCLUDE strings.txt

先去找lvs.log 有没有设lvs box, lvs file 有可能有include 等原因不易找到, lvs.log 会比较容易找!

网友(2016-10-20):
看下CALIBRE界面,option里面一样可以设置LVS BOX

网友:
把你lvs Rule 中box部分贴出来看看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是因为LVS文件定义器件语句不对造成的!!大家不用再回答了!

网友(2021-11-17):
引用 楼主:
回复 楼主:

方便详细说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