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电感对零极点的影响

楼主(2016-09-13):
最近在做一个由运放构成的恒流源,但是恒流源的负载是电感,现在的问题是恒流不稳定,会抖动,请问要怎么消除抖动呢?我通过对电路进行STB仿真,想观察电感对电路的影响,有没有人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呢?

网友:
电路贴出来了啊
不贴出来电路,谁知道你什么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两个问题:1:当Vdrain的电压发生变化时,恒流恒不住,电流会发生抖动。
2:采用的是理想的运放,当不加该电感时,极点在无穷大;当加入该电感后,会影响极点的分布;从仿真上看:当L=5mH,主极点为88K,次极点为1.18MHz;当L=10mH,主极点为44K,次极点为1.0MHz;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
这个是做什么用途?为什么需要电感呢?
那个负载管是NMOS还是P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