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初始化list,为什么传到sub里会有一个空格的元素?perl

楼主(2016-09-13):
my @list;

&print_list;

sub print_list()
{
  my @subllist=shift(@_);
}

为什么sublist会有一个元素,空格符???

网友:
不会有的,可能你看见的是打印时候的换行符吧

在子函数里打印$#sublist看看吧,要是-1的话就是没有元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sub里打印$#sublist是0,有一个空格。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刚试了一下,确实会多出来一个元素,不知道为什么。
  不过一般都是shift给一个变量,这样的话该变量一定是undef的。

  一般shift给数组会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网友(2018-01-19):
沒有空格啊 長度0不是就表示是空的list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