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 pn结漏电

楼主(2016-09-13):
减小pn结漏电有什么方法呢

网友(2016-11-05):
直接方法是增大载流子的寿命,缺陷,杂质浓度和分布,界面态等因素都会影响载流子寿命。而且载流子寿命的变化会对pn结的正向特性有影响,根据需要进行折中。

网友(2016-12-27):
高端,会的赶紧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