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于uvm的soc验证方法请教

楼主(2016-09-14):
目前,我在学习搭建基于uvm的soc验证平台,对于系统验证时存在一些小疑惑,望大家给点意见。对于系统验证平台搭建现有如下两种想法,不知道哪种方法更具扩展性
1. 把各模块的相应的组件或模型接到各对应模块上,只对该模块进行监测
2. 把各模块的模型连接起来,构成一个和系统级dut完全对应的系统,监测两个系统的结果

不知道上述两种方法是否可行,亦或是大家能够提供一些想法。

网友:
应该看要做什么
如果只对模块进行验证,用1
如果对系统进行验证,用2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对于方法2
1. 模型(rfm)是用class来写还是用普通的module方式(暂时不考虑c的方式)来写?2. rfm是否也具有和相应dut完全一致的端口?在rfm构成系统时通过端口把各个rfm连接到一起(同各个dut一样的连接方式)?
3. rfm的寄存器值如何获取,是通过监测apb总线获取还是自己译码(同dut获取寄存器值方式)获得?
4. rfm的数据值如何获取,是通过tlm端口从driver获取还是和dut一样通过端口获得?
5. 对于状态寄存器在模块级怎么验,是通过直接监测还是通过读取寄存器来判断?

网友:
回复 网友B:

model业界一般都是用class,但是你要把所有子模块的model集成为一个大model,这个还要看你子模块的model是精准级model还是transaction级的model了,如果只是简单的transaction级的mode的话集成的话还是会出现不少问题(不会像dut集成那么的容易)

寄存器的验证:用RAL

楼主:
请问ral是什么?能说明一下么?我主要担心的是通过apb读取会影响到实时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参考uvm userguide chapter 5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在class中实现非阻塞赋值该如何操作?亦或通过其他方式(如中间变量)实现相同的效果?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具体说明吗

楼主(2016-10-21):
回复 网友C:

   我在建模过程中,想对变量实现非阻塞赋值,咨询别人目前的ise仿真器是不支持非阻塞赋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