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Virtuoso的Techfile新建layer number被reserved

楼主(2016-09-14):
我们需要在Fab提供的tf基础上增加几层内部使用的layer,在文件中添加后出现如下报错:

*WARNING* (TECH-280073): Layer L201 was not created because its layer number 201 is a reserved layer.

已经把cds.lib里所有库都删除了,还是报同样的错。

求教各位。如何解决reserved layer的问题。

谢谢!

网友:
应该是201层是系统保留层,不允许你定义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因为我使用的tf文件定义到194层,我使用195~205都不可以新建。而其他fab的tf文件有超过200的定义。所以我不是很清楚系统保留层次如何打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将文件都清空只保留这几层也不可以。

网友:
我不是很确认,似乎是系统的保留层次,不是fab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只好用255以后的层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tf file 有一些系统保留层, 禁止user 自定义! 可以去查一下哪些是保留层!

网友(2023-12-20):
系统保留定义层是195——255